FANUC系统机械原点如何重新设置?

楼主(2011-11-21):
如题。FANUC系统机械原点如何重新设置?

网友A:
通过修改零点偏移参数可以调整,但不能调整过大。调整过大可能会溢出计数参数会报警的。仅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修改零点偏移参数可以调整,但不能调整过大。调整过大可能会溢出计数参数会报警的。仅参考

问题今天已解决。但是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