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械结构,请教

楼主(2011-11-21):
一个机械结构,没有好的思路,各位给想个招!
电梯电机轴头一个曳引轮,电机径向加载一个径向力,通过钢丝绳加载,希望能够很方便和比较准确的改变径向加载力的大小,并且电机能够旋转。机构要能尽量的小体积。就是以上要求,大家希望多给建议啊!

网友:
只觉得电梯上成熟的产品了吧

楼主:
不是,是一个测试系统,就是在电梯上的轴载荷能够进行定量的加。关键是体积要尽量的小,尽量的省。

楼主:
不是,是一个测试系统,就是在电梯上的轴载荷能够进行定量的加

网友:
是加径向力还是法向力?最好能把你的意图表达清楚,说明你要测什么?

楼主:
说简单点啊,就是电机轴头挂一个重物,来验证在不同重力作用下的电机转动情况。想用别的方法取代重物。不然需要的重物太多了。径向和法向的区别?

网友:
用摩擦力来取代重物,这样只需改变摩擦力的大小就行!
电机带动一个负载轮,负载轮上加摩擦阻尼装置!
个人之见,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没明白。我是需要增加一个电机轴上轮上的向下的力,不是转矩。但要求增加力后电机可以转动。

网友(点评):
别人说加摩擦力的方案你没看明白,曳引力如何计算的,欧拉公式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把曳引轮上的力分为两部分(1,曳引轮上的重力,2,转矩。)现在需要的是1,不增加和改变转矩。

网友(点评):
曳引轮上的重力是哪里来的?

网友:
楼主还是画图明示比较好一点,画图也是帮助楼主自己清晰思维的一个过程。

网友:
做一个圆环内孔装轴承套在电机上 用低摩擦气缸压圆环 改变气压可以精确读出数据

楼主:
12楼有点想法。能方便调整受力。

网友(点评):
998在侠说的对关于兔子的理论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