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铁螺纹,用螺旋丝锥好吗?

楼主(2011-11-21):
我这里有一个M12的螺纹,盲孔深28。加工灰铸铁。现在用的是多玛和OSG的直槽丝锥。VC=12。

经常发生丝锥会断,没有规律。

先打算使用右螺旋的丝锥,不知道螺旋丝锥加工铸铁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
我大胆猜测是丝锥质量问题,我们厂也多加工生铁件,从来没人说攻生铁时丝锥断了。

网友A:
出现这种现象,通常会从人、机、料、法、环这几个方面去分析,丝锥质量只是其中的可能存在的因素
另外,1、人是否按工艺要求操作,比如修改了切削参数,螺纹底孔是否合理;
2、材料是否有铸造缺陷,毛坯是否是正火状态;
3、如果老断丝锥,是否可以考虑用铣螺纹的 方式加工;
4、设备精度如何,如果i是数控设备,是否使用的是
     攻丝刀柄;
5、冷却液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哥们搞管理的啊!

网友:
说一下加工情况吧!比如怎么断的

网友:
螺纹底孔多大?灰铁200/250攻丝速度尚可,老衲以为楼主这种情况是铁屑排屑不畅造成的。M12深28的孔对于直槽丝锥来说稍微有一点深,但是如果底孔合理不至于断,多马和OSG的丝锥质量还是可以的。螺旋槽丝锥加工铸铁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注意角度。15°螺旋角的螺旋槽丝锥就可以了,太大了反而适得其反。具体解决办法有二:一是改用内冷的直槽丝锥,将多余碎裂的切削冲出,防止堵塞;二是换用小角度螺旋槽丝锥,但必须是专为铸铁设计的那种。无论这两种方法,想得到最大的性价比,带涂层最好,尤其是TiCN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现象,通常会从人、机、料、法、环这几个方面去分析,丝锥质量只是其中的可能存在的因素( K6 B+ G4 ...

m12的怎么铣?估计是速度给的不合适,要么床子不行,再或者攻深了,顶到底孔了

网友(2013-05-30):
M12深度28也经常断?是丝锥的问题吧,直槽就好,铸铁不应该

网友(2013-09-09):
刀具生产商 Q细聊   450969641

网友:
可以用铸铁专用的丝锥  加工   现在丝锥夹具都带保护了  不会出现断丝锥的节奏

网友(2014-04-20):
如果是耐磨铸铁的材料用什么丝锥好呢?

网友:
好丝锥不一定适合所有产品,因为国产材料不是很均匀,里边有夹砂或硬点,进口丝锥硬度相关高一点,遇到砂眼或硬点容易崩刃,国产丝锥韧性好,加工这种材料还不容易崩刃,可以考虑一下国产丝锥,性价比相对较高。

网友(2014-08-29):
盲空,是不是底空里面有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