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让气缸下压加速,用快速排气阀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请教想让气缸下压加速,用快速排气阀的问题,具体怎么接气管啊

快速排气阀有三个接口,P A R,和两位五通电磁阀A B R P S怎么连接啊

网友:
P接压缩空气孔,A、B一般接气缸等执行元件;R(T)、S(T)为A、B执行元件气流返回电磁阀后的排气孔。若A与上升作用的缸端,B与下降作用的缸端的话,则A与快速排气阀的P端相连,快速排气阀的A与气缸上升作用的缸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