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1-11-21):
最近公司要自己做几套油缸,各位前辈谁有油缸加工工艺及油缸沟槽选用的资料,麻烦指导一下!自制油缸要注意哪些问题,在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查了,只有油缸校核选材,具体工艺部清楚啊!感谢各位大侠多多帮忙了

网友A:
无缝钢管,热管走镗、绗,或镗滚流程。

冷精管直接滚,

密封槽,先选密封件,按说明做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缝钢管,热管走镗、绗,或镗滚流程。

冷精管直接滚,

能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这里基本都是泛泛而谈,点到为止。再详细你可以找这方面专业资料

楼主:
找了好久,这个讲的还比较全!针对油缸密封件的材质和选用,各位大侠我说的要注意的工艺!比如轴孔配合,热处理等,特别是配合那块。因为没有做过怕做出来之后使用是会漏油!需要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啊

楼主:
迫切需要高手指点啊!还有就是加工精度如何控制在什么范围,我们公司只是偶尔加工损坏得零件,只有几台普通的车铣床,可以用来加工油缸吗?

网友:
我才做了个380的缸筒,跟你一样,学做
以前什么也不懂,买了本书看了看,也发帖子请教了很多,才把內孔车好了。
不太长可以车,长了可以镗床镗,......

网友:
短的话慢慢研磨內孔,长只有滚压才快了
直接买冷拉管快些

网友:
切削液要找那种润滑性和极压性很好的那种,不然出来的产品光洁度不好,影响使用

网友:
我单位一生产的油缸比较大,一般材料都是35#、45#钢的锻件,回厂粗车,再调质(或正火),精车,珩磨。油缸内基本没什么密封槽,密封槽都在活塞杆上。密封槽查密封件手册

网友B:
如非得自己在车床上加工油缸内孔。建议精加工时可以采用如图的刀具(市场有售)。使用得好一般粗糙度可以达到0.8.再珩磨就可以了。此刀具特点是圆度和锥度都能保证。直线度稍差一些,对油缸使用没有问题。油缸孔的精度要求一般为H8.

网友:
油缸材料一般选用27SiMn,调质HB240-280,如有特别要求一般用30CrMnSi,内孔采用刮削滚光精度IT7-IT9,这样效率,绗磨也没有,但效率低,不出活;缸口端的密封槽一般在数控车加工,如果说缸径小的话,普车也可以加工,加工的时候一般都是开架窝的 哦。
活塞杆的材料和缸筒基本一样,也可以选用40Cr。

网友:
绗磨效率低,不建议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非得自己在车床上加工油缸内孔。建议精加工时可以采用如图的刀具(市场有售)。使用得好一般粗糙度可以达 ...

浮动镗刀很好啊,光洁度还可以

网友:
自己做弄不好没有买的价格划算

网友:
太简单了  有什么好学的

网友(2013-09-26):
液压油缸工艺网,专业交流平台www————youganggong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