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刀块怎么做?

楼主(2011-11-21):
请教一下 , 加工中心对刀块怎么做、做什么样的好、 怎么对刀?

网友A:
对刀块
在夹具手册中 有标准的。

网友A:
至于怎么对刀,那就不用教了吧!

网友:
没学过!有机会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怎么对刀,那就不用教了吧!

谢了  。。。。。。。。。。。。。。。。。。。

网友(2012-09-13):
引用 网友A:
对刀块
在夹具手册中 有标准的。

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