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轴是否直

楼主(2011-11-21):
怎样测量轴是否直,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1、刀口尺放在轴上对比缝隙
2、放在V型块上旋转,将百分表或者千分表的测头压在轴的表面,看表指针的跳动
3、装在偏摆仪上旋转,将百分表或者千分表装在滑台的表架上,前后移动滑台,看表指针的跳动

楼主:
谢谢了,您说的我明白一些,我是修理工,但在不同的工厂干不同的活,我说的是目测或是用什么简易的工具测量

网友:
拉线,或者用铅垂线,将一根线拉直,贴在轴的表面,贴不上的,或者间隙不均匀的,就是弯曲的,但是这种只能粗略判断

网友:
  轴打跳动都要上车床。。 反正就是得让轴转起来打表。。

  几十丝是 看不出来的 。。   像我有时候接的船厂里的。      400 -500 粗的 轴  就要上车床 转动的。

网友:
要求比较精确地就用圆柱度仪测量轴的直线度啦,如果条件不可以就直接用刀口尺,一目了然的。

网友(2011-12-21):
最好是用圆柱度仪检测,但是这个价格会比较贵点,你还是用偏摆仪配合千分尺测量吧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如果有平台台的话可以放到平台上,用高标尺简单测量

网友:
要看精度要求了,粗略的用眼瞄一下就得了,精确地用刀口尺看间隙或用百分表测量,更精确的话用专用检测仪器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