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让切刀自动切断面条呢?而且每次切断的面条长度一样

楼主(2011-11-21):
一条传输带,传输的是面条机挤出来的面条,传输带与面条机相连,要求在传输带不停的情况下自动切断面条,传输带上方有一个切刀,怎样才能让切刀自动切断面条呢?而且每次切断的面条长度一样,我用的传输带电机是调速的,用电磁铁好呢,还是油压或者气压?求高手帮忙设计,谢谢了啊。

楼主:
切刀怎样自动切,而且切刀在切下的同时需要跟着输送带移动2厘米后迅速提起

网友:
刀做成转动的,转一圈就切一次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最简单,在输送带上方加装一个带切刀的滚筒可以装一把刀或者多把刀,滚筒转速与输送带转速相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
带速要大于挤出速度,切断的方法应该与比较多,用比较快的方法,不知挤出的物料的物性如何,不好多说。

网友:
落刀~~同行~~起刀~~空回   (一段时间后)  重复

网友:
找个做挂面的看一下吧,很简单的。

网友:
滚刀!飞剪!都行!
用凸轮或者连杆机构驱动,这样稳定性好!

网友:
我同意用凸轮的,比较简洁点

网友:
顶一下吧,也来学学!

网友:
用凸轮是最理想的。。。。。

网友:
楼主要说明挤出的速度是多少?多宽?要切成多长的一段?

要想传送带不停,切刀和传送带同步,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
用凸轮连杆吧!没有不要考虑2cm的面条移动,因为这个时候面条很软。

网友:
什么凸轮,不就是切面条吗?在一个合适轮子上销子,曲轴连杆。

网友:
将皮带等距安装限位块,在切刀出安装位置传感器,只要限位块经过传感器,切刀自动下刀!

网友:
滚动式切断,,,,,,,,,,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易行,而且控制可靠,产品质量稳定。

网友:
你去看看方便面生产线,就都明白了,非常简单的,滚切。当然还有其它更复杂的办法,不过一般用不上,用不上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用凸轮或者连杆机构驱动,这样稳定性好

网友:
将切刀片安装在一个轴上,轴每转一转切一次,切刀辊下有一根托辊,托辊带着面条运动。切刀辊与托辊、还有你说的传送带线速度一致。如果每刀长度严格的话,在切刀传动中增加差速器,进行微调。差速器有链条传动和蜗轮蜗杆传动两种形式。

网友:
凸轮或气缸加连杆。光凸轮是不行的。。

网友:
加编码器就可以了,可以控制长度

网友:
凸轮应该是比较不错的结构,方便简单

网友(2011-12-28):
用四连杆机构好一点,用飞剪得结构,传动用链轮,带动传动辊,

网友:
同意楼上.凸轮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有启发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4

网友:
如果是小作坊自己搞搞的那还是滚切比较简单吧) L9 E) w. D; v; M8 P

网友:
应该是输送带和切刀是有一定时序的通过机构实现,挡输送带走到尺寸后是停的切刀下切。

网友(2012-03-10):
这个机器市场上有,自动米粉上挂切断机,用在面条上应该差不多。去年帮本地一家米粉厂做过一台,是转刀,转一圈切断一次。

网友:
剪米粉的,就是这样子。

网友(2012-08-18):
使用间歇机构可以完成

网友:
我不说话

网友(2012-10-04):
看—下挂面生产设备吧

网友(2012-12-07):
看看汽车刮雨器的原理你就设计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