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车的表面光洁?

楼主(2011-11-21):
我们做的要表面光洁度高,  因为我们 精加工后 还会留80丝的余量,   因为机床有误差,所以最后刀改磨耗完  ,(我们是1500转倍率100用的是机夹刀)车出来的工具可能还会大个1-2丝,。,但是表面光洁度高,     如果在车掉2丝那么 表面光洁度就低了好多,  表面很粗糙怎么解决,。

网友:
少的话用煤油加油石,油。多的话,还不知道,等高手

网友A:
这样很不好解决,数控刀粒比不上焊接刀锋利   要有一定的加工量  才能“挤”出光洁度  如果每件都用油石  加工效率大大降低  楼主用什么机床   通常来说数控车车0.01的公差还是能保证的

网友:
可以用金刚石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很不好解决,数控刀粒比不上焊接刀锋利   要有一定的加工量  才能“挤”出光洁度  如果每件都用油石  加 ...

是啊 所以我们都留80丝余量,  但是我学校那台是老机床,  误差比较大 ,也不好控制。。    我们是保留80丝最后一刀车掉得,但是有误差所以可能还会打出来1-2丝,, 搞不好就直接小掉了,       大了一丝车掉得话光洁度就没了

网友:
这个还要凭经验,算好了一次车到尺寸最好!你车的工件尺寸多大?
要是小的话可以用砂纸,大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
不知道,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什么材料  光洁度要求多少呢?

网友:
什么材料  光洁度要求多少呢

网友:
最后一刀就用挤压,粗糙度有了,尺寸也有了 !

网友:
一两丝去车肯定光洁度不好了,你把0.8放小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