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垂直度要求更高要3个丝以内的,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1-11-21):
如何加工,能保证此图的对称度

,如果垂直度要求更高要3个丝以内的,该如何加工

网友A:
用卧铣加工,配回转工作台,一次装夹可加工4个面。

网友(2012-04-14):
引用 网友A:
用卧铣加工,配回转工作台,一次装夹可加工4个面。

这好像是车床车的吧,,,,用卧洗是不是有点大财小用啊。。。。。。

网友:
粗加工后,先磨个基准。再用数控铣,或加工中心来做。

网友:
普通设备不熟悉,数控设备的话卧加比较适合加工这类零件,只是成本比普通设备要高不少。但是如果批量比较大,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首选卧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