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316L不锈钢的内孔?

楼主(2011-11-21):
大家好,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加工一个不锈钢内孔效率比较高,目前有一个不锈钢管子做料胚,内孔的单面余量是0.5mm,但是要求加工出来的内孔直径为19mm+0.1/-0.0,光洁度是达到1.6下限3.2的上线。我现在的想法是先粗车一刀余量留下0.1mm左右,然后用内孔拉刀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前辈这样做过,我想这个办法也是为了能又快又好,目前市面上只有12的刀杆能用,16的刀杆又进不去。所以加工这个内孔耗时太长。我就想了这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请大家指教啊!!!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这个管子的要求长度分别是67mm一个规格,85mm一个规格。

网友A:
用拉刀拉我想很难达到要求,不过侈可以试一下。我想用挤压的方法可能行。

楼主:
为啥用拉刀的方法不容易解决呢?是因为不锈钢比较粘刀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挤压的方法是不是要定做滚压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刀拉我想很难达到要求,不过侈可以试一下。我想用挤压的方法可能行。

为啥用拉刀的方法不容易解决呢?是因为不锈钢比较粘刀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挤压的方法是不是要定做滚压刀具?谢谢赐教啊!

网友B:
对于316不锈钢,用拉刀拉19内孔,拉刀有多少断多少;我曾今用钻头(HSS-Co)钻一个316材质23的孔,深约50mm,平均每钻4件就要磨一次钻头。
从技术要求上看,公差和光洁度要求并不高,内孔也就是5-6倍径,选用防震刀杆+大前角刀片+大切深+低转速,效率不见得低

网友C:
把16的刀杆磨小不就能用了嘛,我用16的刀杆加工过18内孔的。稍微磨小一点就能加工了,也不影响刀杆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316不锈钢,用拉刀拉19内孔,拉刀有多少断多少;我曾今用钻头(HSS-Co)钻一个316材质23的孔,深约50mm, ...

谢谢啊,因为我也查过相关资料,从拉床加工内孔的产品中确实没有找到不锈钢类的材料,但是不知道您说的有多少断断多少到底是因为什么?另外“内孔也就是5-6倍径,选用防震刀杆+大前角刀片+大切深+低转速,效率不见得低”看来,还是要采用车削加工才行是吧?您说效率不低,能达到与切削普通的碳钢和生铁类产品的效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6的刀杆磨小不就能用了嘛,我用16的刀杆加工过18内孔的。稍微磨小一点就能加工了,也不影响刀杆强度!

谢谢答复!这个办法我们也采用过,虽然不是我亲自操作,但是工厂说始终无法进入切削,貌似断屑是不是也容易划伤内孔呢?

网友(2012-03-08):
我想挤压应该不错,不过我也没有做过

网友:
能把工具图片发上来看看不  看磁力钻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