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跳动如何修?

楼主(2011-11-21):
厂里刚到了一台30床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主轴跳的越来越厉害了,现在能差有一个将近米,卡盘我也拆卸了几回,也没辙,求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先车一下卡爪     如果不行就修整法兰盘   换新卡盘    再不行就得找专业机修修主轴了

网友:
轴承也可能有关系。。。

楼主:
真是怪愁人类,慢慢看着修!

网友:
用表查查主轴的基准外径跳动是多少,超了的话换轴承,或者直接换主轴了。

网友:
先把轴承的被冒被紧些,不行就换轴承吧。

网友:
现在能差有一个将近米    一个 将近米 是什么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