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小弟想请教一下真空发生器的使用...

楼主(2011-11-22):
如题:各位前辈,小弟想问一下最牛的真空发生器有什么可以推荐?5Kg的压缩空气转换后能有多大的真空?火急火燎的啊,望各位不吝赐教...谢啦

网友:
这个要看你带多少台机器了.若只带一台的话5KG转出来还是5KG. 我推荐你使用VAAU真空发生器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个 气压可以达到0.7MP你可以参考. 厂商 13632761241 彭

网友A:
真空发生器有一个关键的参数:能耗比,是指真空流量和压缩空气耗气量的比值。
如果比值小于等于1,证明此款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很大,即使价格便宜,长远来看,其他附加成本会高很多。比值大于1,甚至大于2,说明此款真空发生器能量转换效果好,即使价格贵,长远来看,使用价值还是很高的。
一般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工厂在设计产品时会做相应的流量测试(参考气压流体力学、柏努力方程、文丘里原理),给出接近的流量对应曲线图。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参数的不同(压力、温度、湿度、过滤精度、真空发生器能耗比等),如想精确得知指定真空度下压缩空气消耗量,建议使用气体流量计(推荐德国IFM多功能流量计)。
做为真空系统的创新和领先代表,瑞典PIAB根据经验,给出压缩空气耗气量折算空压机功率的公式,具体如下:
L/Min 耗气量 对应 5.5 W空压机功率
1 HP  => 0.7 KW (HP: Horse Power, 匹马力)  Or 1 KW => 1.43 HP
例如:
SMC的手册上面是23L/min 应为23 NL/Min,
23 NL/Min x 5.5 = 0.1265 KW,
0.1265 KW => 0.18 HP
单位NL/min为标准升/分,即标准大气压力(1Bar,20摄氏度)条件下每分钟耗气量。
如果系统中耗气单元(阀门、气缸、真空发生器)较多,当真空发生器压缩空气耗气量较大时,小功率空压机无法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SMC真空发生器无法达到理想效果的根本在于,SMC的真空发生器耗气量较大。其实这个问题不仅SMC有,PISCO、Convum MYOTOKU、Schmalz等都存在耗气量大而真空流量小。
在能源不足、资源宝贵或是价格高的情况下,能源成本将是选择合适真空系统的重要标准。真空系统的耗气量通常在开始阶段不为人所重视,然而运做真空发生器所需要的压缩空气消耗量却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条格言:空气是昂贵的!
对于电动真空泵来说,能源成本比较容易计算,因为它是基于耗电量的。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将材料费、折旧费、人工费等计算在内,而且按照电费1.00元/千瓦时计算,产生1立方的7bar压缩空气(通常的气源压力)所需成本为0.2元。而且这一成本的计算只适用于10bar以下的压力范围。对于更高的压力范围(10~20bar),压缩空气的成本还将增加约100%。
因此,建议选择瑞典PIAB真空产品,能耗更低,流量更大。

真空发生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喷管高速喷射压缩空气, 在喷管出口形成射流,产生卷吸流动. 在卷吸作用下,使得喷管出口周围的空气不断地被抽吸走, 使吸附腔内的压力降至大气压以下,
形成一定真空度.真空发生器产生真空的原理和传统真空泵是不一样的。 它是让压缩空气在泵体内形成高速气流, 气体的流动速度越高, 当地的气体压力就越低(从柏努利方程可以得出), 因此就具有越强的抽吸能力。
真空发生器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制成的。  正因为如此,在同等真空抽气量的情况下, 真空发生器体积小,基本不用维护,真正的无油, 是一种既可靠效率又高的真空泵。
真空发生器分单级真空发生器和多级真空发生器两类, 在消耗相同压缩空气的条件下, 多级真空发生器在标准大气下的真空抽气量一般是单级真空发生器的好几倍, 因此,多级真空发生器是真正高效率的真空泵。  真空发生器的使用环境要求很简单,
只要有压缩空气源,就可以使用真空发生器。 中国绝大部分工厂都有压缩空气源, 完全有条件使用真空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有一个关键的参数:能耗比,是指真空流量和压缩空气耗气量的比值。
如果比值小于等于1,证明此 ...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我已经搞定了,买了一个SMC的真空发生器,真空度还好,就是流量稍微小了一点,对付着也能用,谢谢你这么专业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我已经搞定了,买了一个SMC的真空发生器,真空度还好,就是流量稍微小了一点,对付着 ...

我这里提供的是瑞典产品,性价比更好。替换SMC、PISCO之类的不在话下。
有机会照顾一下生意。*_*

网友(2018-08-25):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有一个关键的参数:能耗比,是指真空流量和压缩空气耗气量的比值。
如果比值小于等于1,证明此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