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自动化上料,怎么才能每次吸一张?请教

楼主(2011-11-22):
兄弟们:

一.情况:
   一叠铝片(约1000张)A4纸大小,现在要用冲压自动化设备上料及下料,上料是用一几个吸头去吸,但一吸就带起两、三片铝板,很少只吸一片料。我们就想每次只吸一片,怎么办?
   带磁性的片料,我们都用磁铁分离器。
   铝片我们想过用什么东西推,一张一张推,但容易变形且划伤表面。

二.已有解决方案,都不太好:
1.铝片倾斜放置,或者几个吸盘高低错乱倾斜布置
2.在边缘布置滚轮刷,提起来之后用滚轮刷刷边缘
3.两边用橡胶等弹性物体压紧如何
4.对边缘进行吹气破坏真空
5.正反吸,这个方法最简单
6.可用一个气缸在真空吸之前推动一下

三.产品简图:

网友:
厚度多少,我以前做过锂电池极片之间的防带片设计,那个很薄

楼主:
材料厚度1.0mm,0.8mm.
这个问题,花钱可能能解决,但我在深圳找过不下20家公司,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有时需要从流程上改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清楚,自己的已经到了那一步也充分说明,赞一个。

网友:
      震                                         边吸边震

网友:
减少磁性,够满足吸一片的磁力即可

网友A:
这种送料方式算是印刷行业自动送纸飞达的一种版本,本来就是一个实际动手调试能力要求很高的技术,以上那些送料方法足够解决你的吸双张问题,而重点在于实际的调试,还没有什么方法一装上去,问题就解决了。就算是日本,德国的印刷 机的送纸飞达,如果调试不好,还是会吸双张的。
如果你觉得自已没有信心搞定,你可以把这个自动送料结构发给专门做印刷机送纸飞达的公司。肯定能搞定的。
一般来讲,就是先有吸嘴吸起一角,让铝板有点变形弹起,然后往里面吹气,小压头在这个铝板敲起的缝隙里压住下面的料,以及毛刷(也可以用弹片)在边缘增加磨擦力,然后整张吸起,这样的动作能解决问题的。动点还是在于调试。有经验的很快就能搞定。没经验的摸不到门道。要花很多时间。重点在于这些动作的配合。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上机之前,最好把贴在一起的铝板洗开,类似洗纸的动作

网友(点评):
也可以用仿打印机送纸的原理,在底下装磨擦轮,在前端限制只能出一张料的厚度,或者在后面推。当然这样有可能搞伤产品

网友(点评):
feed,确实是很典型的给料装置.

网友(点评):
铝板越取越少,那如何控制它顶的高度呢,再加板如果很薄怎么办?

网友B:
我只能说楼主这个标题太惊人了

网友C:
建议从动作上解决,吸住后----平移----倾斜----再上升,试试看。

网友:
我也在深圳,但是不知道你找的所谓20家公司是否专业做非标工程的?
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一叠都是1000张?能否少一些?铝片是不是用冲床开出来的料?
图片上看产品是圆的吧!能说详细一点就说直径X厚度,A4纸大小就说长X宽X高。这样大家思考起来概念就清晰得多一些。
还有你说的6个解决方案是不是每一种都尝试过了,并且认真仔细的分析过不成功的原因?

楼主:
1. 图片只是用来参考的,我们的材料有多种不同的形状。比如圆形,厚1.0mm,直径22mm .
2. 吸住后----平移----倾斜----再上升, 可能会把下面的料错位,不整齐,下次再吸的时候吸不到中心附件。
3. 9楼的兄弟讲的不错,加一分。

网友:
还没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楼主帖子的标题太慎得慌,要是遇上高手跟你较真了,楼主可要小心了!
老鹰前辈一直以来都提倡文明发帖、礼貌言语!
楼主偏离航道啦!

楼主:
标题如有不当,请多包涵。
本着务实,学习的心态和各位交流。
如果在深圳的朋友,可以留下邮箱,我们设备做出来后请你们到现场帮忙解决。没有报酬,吃个简单的饭,交个朋友。
留e-mail的朋友顺便说明一下,主要从事的工作以及强项。最好是有一个结构方面及一个电子方面的专家,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以前在深圳做过类似的送料设备,是吸起0.4MM的PET板送料,那个因为静电沾附的问题,比你这个严重,目前在佛山工作,恐怕是不能来,有空交流一下倒是OK

网友:
真空吸盘啊  以前在钣金公司  镭射机自动上料就用真空吸盘   3M/1.5M的不锈钢1.0厚的板随便吸吸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们也是用真空吸头吸。
可电话联系,将电话号码发到我邮箱:luowm888@163.com,交个朋友,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啦。只要出的起钱,很快搞定!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很不错。谢谢了

网友:
其实办法,很简单。很容易搞定,投入也很低。请我吃个饭,我帮你搞定。
兄弟做在一年前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在取放料的时候粘片, 我们的外形尺寸是。45*120*0.7 ,材料和你们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不影响。

网友:
希望楼主恩能够快点解决哦。。。。。。。技术问题慢慢试验吧

网友:
种送料方式算是印刷行业自动送纸飞达的一种版本,本来就是一个实际动手调试能力要求很高的技术,以上那些送料方法足够解决你的吸双张问题,而重点在于实际的调试,还没有什么方法一装上去,问题就解决了。就算是日本,德国的印刷 机的送纸飞达,如果调试不好,还是会吸双张的。
如果你觉得自已没有信心搞定,你可以把这个自动送料结构发给专门做印刷机送纸飞达的公司。肯定能搞定的。
一般来讲,就是先有吸嘴吸起一角,让铝板有点变形弹起,然后往里面吹气,小压头在这个铝板敲起的缝隙里压住下面的料,以及毛刷(也可以用弹片)在边缘增加磨擦力,然后整张吸起,这样的动作能解决问题的。动点还是在于调试。有经验的很快就能搞定。没经验的摸不到门道。要花很多时间。重点在于这些动作的配合。. R1 b)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本人之前做过0.3mm的不锈钢圆片的自动送料,不算非常成功,但也可以将就用(主要因为价钱不好)。一次性加差不多三百片,用的真空吸盘吸,自动上升托料架至有效吸取范围,检测机构检测到多片停机报警,单片通过,送到模具冲床拉伸,缺料自动退出托料架,重新加料启动。

网友(2012-02-24):
楼主解决问题了 分享一下经验.. 向各位学习

网友:
使用至少三个吸盘,一线排列,在吸起的时候,中间吸盘低一点,两侧吸盘高一点,使铝片两边稍微翘起。叠加的铝片就会失去负压。大概就这样子,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何去何从  真是不知道  该往哪里走啊

网友:
下边放一个小型振动器就行

网友:
不能用真空吸盘吗
不能用真空吸盘吗

网友:
我们在高速(1分钟120次)冲铝瓶盖的时候,用的板料是自动上料的,瑞士技术。说起来一分钱不值得。就是你把板料在吸起来后,在空中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动作可以这样分解:吸住-上升-停顿-水平送料。明白了吗???

网友:
提示楼主,考虑油膜的问题,就好搞了

网友(2013-06-07):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楼主这个标题太惊人了

愚钝,看不出来哪惊人

网友:
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希望能和你一起探讨下。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A:
这种送料方式算是印刷行业自动送纸飞达的一种版本,本来就是一个实际动手调试能力要求很高的技术,以上那些 ...

   楼主:这种圆形铝片,加工过程是冲压出来的,一般一次是十几片叠起来冲压的,加工厂家模具不好,会造成毛刺互相粘连。就是人工分离,没有技巧,也非常难分离。有技巧就非常快,3秒4~5片的速度。

   目前较为成熟好些的方法是:吸盘上2组吸盘,分别置于原片的最大直径两端,中间家PU胶顶住原片的中心点(PU胶加工成长条状)。原理:吸盘吸住铝片,PU胶抵住中心部位,使得铝片严重变形,这时,如果再加吹气装置,效果最好。

网友:
9楼说的对,飞达。成熟结构

网友:
吸住一个角,移动距离。  这样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有过类似的经历,包装设备中吸纸工位,使用吸盘,伺服竖直取纸,程序中使伺服小幅度快速振动,使第二张纸落下,配合海绵摩擦侧面。

网友:
做个大小跟料一样的吸盘,吸盘3分之一周长做起凸沿边,使这个吸盘具有吸取和推刮料的作用,我们这里有用过类似的治具取圆片贴纸。可惜我权限不够发不了图

网友:
本人刚入学还没学机械制图,你试试这样行吗。压杆压力不要超过铝板弹性形变

网友:
若是允许工件有微小变形,可以这样做:
      真空吸嘴安装在气缸上,每次吸上来时气缸交错伸缩几次,同时在边沿用吹气嘴吹气进行分离。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楼主这个标题太惊人了

我们厂是生产印刷机的,印刷机的给纸机应该可以,而且速率也挺快的

网友:
我可以帮你搞定,我们做刮胡刀的那刀片只有1丝左右都木有有问题,一蝶都上万片

网友:
这应该是做那些铁罐罐的吧,我们厂也有这种自动化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送料方式算是印刷行业自动送纸飞达的一种版本,本来就是一个实际动手调试能力要求很高的技术,以上那些 ...

楼上的方法不错,我也是纸行业的,做纸杯容器生产设备,不过有一点,1MM厚的圆铝板变型翘起不知效果是否好,不像纸张,比较软。
我也提点个人见解。动作如下1.预留一张板多点的口,先让第一块与第二块错位2MM,在上面滑动两个毫米应该不会有划伤,2.在错位处设一卡片卡住第二片   3.用吸盘吸住第一片,关键点是让设有卡片的地方先分离,以一个角度旋转的方式吸起铝板。然后重复此动作,我认为这种方法更稳定,速度可以很快,150/分钟应该能实现。不过此结构要解决一个自动加料的问题,不然机器停下来。

网友:
这个设备我做成功了,当年也和楼主一样纠结,经过近半年的不断尝试,终于搞定了。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机械结构解决的,另一种采用气吹,都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从动作上解决,吸住后----平移----倾斜----再上升,试试看。

嚴重同意

网友(2019-01-09):
机械分张也还不错,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