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2MM的空怎么加工

楼主(2011-11-22):
大家好,小弟遇到一些麻烦,不锈钢304,外径6MM,内孔2MM,长度分别是68MM,74MM,怎么加工,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
电火花加工,但精度不是很高。加工费是高了一些,具体要问电火花加工单位。

网友:
这样的长度与直径比例,属于长杆件,要保持同轴度与刚性,个人认为用特种加工,这种加工设备比较难找,激光加工和电化学加工都可以,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建议你从功能设计的角度修改一下。。。不难这个零件的难度不言而喻……

网友:
深孔钻啊! 如果是工件量大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楼主:
朋友,你在什么地方,数量非常的可观!

网友:
激光切割机,效率高、通用性好,就是价格贵了点,如果量可以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用深孔钻加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用机床打孔好,刚开始一定要打好,打正,选好钻头,分次打好,转速快点,注意冷却

网友:
先用短的钻一段,再换加长的钻头钻通,我做过这样的孔,不过钻不锈钢,小钻头磨起来也有说法的。冷却很关键。

网友:
又没有写精度,瞎着急,精拉管不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在什么地方,数量非常的可观!

我在上海!  在上海,北京,西安,温岭,无锡,杭州都有外协加工厂,你看看哪里距你近,我帮你安排!嗯,目前上海的规模最大,深孔钻有几十台,其他分厂就几台机器,如果量大还是上海,这样交货期能保证!电话15921839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