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发泡模具,请教

楼主(2011-11-22):
大家好,请教各位,消失模铸造用的发泡模具,一般是用铝的造价很高,在批量不大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用木材做呢,用普通木材刷一层防水剂可不可行呢?

网友:
值得考虑,可以降低成本。QQ568968898

网友:
不行   木材是有机物  很容易对铸件产生不良影响  而且铝合金铸造本来气孔缩孔就多  产品性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