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精镗效果,请教

楼主(2011-11-22):
         不知道论坛里面的高手搞铝合金加工的多不多?不知道在镗孔方面有没有研究?像ZL111,锻铝6061,ADC12(JIS),AC4B(JIS),等这些材料,精镗的时候,一般单边余量留多少比较好?刀片尖角用多大好?如果要保证比较好的表面粗糙度(0.8~0.4),圆度0.01以下,圆柱度0.01以下,一般用多大的线速度,多大进给比较好?
         孔径和深度没有特别指定,只是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自己把自己的案例说出来,好让大家讨论学习。

楼主:
本人新手,接触加工半年左右,实践机会很少,搞这个帖子是真心跟大家学习。

网友A:
ADC12件,一般我直径留0.2~0.5,转速3500,进给50,金刚石刀头,中型立加。光洁度0.3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2件,一般我直径留0.2~0.5,转速3500,进给50,金刚石刀头,中型立加。光洁度0.3可以保证。

哦!我们孔径余量是单边0.2,粗镗杆的话(直径30以上孔),转速3000~3500,每齿进给0.1,刀片刀尖圆角0.3~0.4,镗刀基本是山特维克的,机床是进口日本马扎克4000-2卧式加工中心,材料是锻铝6061,加工出来,感觉表面不够很光亮。
另外,有个孔,是由两种材料通过螺钉装配起来的,下半部基座半圆是ZL111,上半部压块半圆是锻铝6061,要加工到直径21,加工深度167,精镗余量单边0.2。孔是不连续的,中间有间断,分四阶。开始进去时,第一阶孔没安装压块,只有基座的半个圆,进去时,很安静,加工出来的表面也很好;但是进到第二,三,四阶的时候,加工声音很大,加工出来后,发现同一阶圆里面,上部压块的内圆表面比基座内圆表面差,能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振纹。加工参数:转速1600,每齿进给0.06,刀尖圆角0.2,带中心出水。我们用的是BIG的硬质合金镗杆,装配长度175

补充内容 (2011-11-24 14:26):
粗镗是订制山特维克的硬质合金镗杆刀,刀杆是一个带锥度的硬质合金直杆,尾端装夹部位最大,D20,双刃的,加工直径是20.4。
精镗是BIG的标准规格的精镗刀,刀杆是D19,硬质合金的。型号ST19W-CK-180,加工范围20~36,

补充内容 (2011-11-24 14:35):
因为是开发阶段打样,毛坯是溶模铸造出来的,粗加工时,底孔直径做小了,只有D17,所以粗镗余量很大,震动很厉害,图片里可以看到表面像蜂窝一样。精镗的时候,余量0.6,分两次,最后一刀镗8丝,转速2000进给0.06

补充内容 (2011-11-24 14:42):
今天工件加工表面侧测出来了,基座部分圆弧面粗糙度Ra1.58~1.2,压块只测了两组,分别是Ra2.345和Ra1.960。实际图纸要求是Ra0.8,超差了。
目前没有样件了,等后面重新有毛坯后,再试一下大家推荐的参数。

网友(点评):
是山特的防震镗刀杆吗?

网友(点评):
你的BIG合金镗杆是16mm的吗?减少单边余量至0.05mm左右,转速提升至2000r试一下,每齿进给0.1左右

网友(点评):
山特设计的刀杆都震刀?那我们国产的不是死悄悄啦

网友:
大昭和的BBT40镗刀,配大昭和的金刚石刀头或者三菱的。刀尖0.2,连续切削,水切,用KIWA纪和的立加做的。30以下的孔多,个别有63、74、83的孔。先拿铣刀拉毛坯然后镗孔。

网友(点评):
BBT 不错的选择!

网友A:
你的长径比都到8了,再加上是断续切,振刀是很正常的。与你的设备刀具无关。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改立加可以做么?卧加做的话,刀是横着进洞的,刀杆受力一个是受切力一个是自身的重力。切力大后,由于刀杆长,转速快,刀杆重量乘以转速那么刀杆受到的离心力就大了,再加上切力,刀杆发生轻微变形就震刀了。换立加,刀杆受切力而已,基本不受重力,离心力要小不少,震刀就可以减少。以上只是个人意见,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长径比都到8了,再加上是断续切,振刀是很正常的。与你的设备刀具无关。如果可以的话,建议改立加可以做 ...

谢谢您的建议。因为目前我公司只有几台卧加,只能这样子安排。
另外,我现在用的粗镗刀顶端是平的,如果我后面把顶端两刃改成与断面成一定角度(如图),会不会有改进呢?或者更差?

网友(点评):
粗搪不能这样设计。重点考虑刀片形式和角度的设计

网友A:
毛坯孔小的话可以先用钻头去扩孔。不必买粗刀,那样制造成本低点。买21.6钻头就可以了,下去就精镗。但受制于你工件结构,估计光洁度很难再提高了。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在镗孔后用滚压头把孔挤光。因为没有类似的断续孔+深孔加工经验,所以只能大概想想了。要是有错还望包涵。

网友B:
刀具要加导条,挤光和撑固,以便加工到第二,三,四孔的时候刀具不产生震摆现象。如有条件的话可以采用镗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孔小的话可以先用钻头去扩孔。不必买粗刀,那样制造成本低点。买21.6钻头就可以了,下去就精镗。但受制 ...

没有啊,很好的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要加导条,挤光和撑固,以便加工到第二,三,四孔的时候刀具不产生震摆现象。如有条件的话可以采用镗排 ...

其实,我们也考虑批量的时候用带导条的金刚石镗刀,精镗的时候分两步:第一步,先用带导条镗刀精镗第一、二阶孔,做导向作用。因为第一阶只是个半圆,不足以完全导向;第二阶才是整圆,才能完全导向,所以第一刀要精镗到第二阶。第二步,用跟加工深度等长的导条镗刀直接精镗到底。听说现在很多汽车缸体的凸轮轴孔都是这样的加工工艺了。
      这两把刀的公差要注意:工件的尺寸是21(0.007~0.028),第一把镗刀的尺寸接近工件的上偏差,这个要根据刀具的制造精度,如果你跳动都有5μ,那从理论上讲,最少也要降低10μ,我们找的比较好的一个日系厂家,他们设计的刀具公差是0.020~0.023;第二把镗刀的尺寸要比第一把公差小,0.020~0.015,这样,第一把镗刀才有导向作用。
     我们因为现在还是研发试验阶段,不敢订制那么专用的刀具。单是这两把刀具,厂家的初步报价都要20万左右。

网友(点评):
使用镗排可能初其投入会小一点

网友A:
好贵哦,买日研的还是不二越的刀?不是20万日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贵哦,买日研的还是不二越的刀?不是20万日元吧?

是RMB,好像还没报刀片的价格

网友A:
这样调试和加工人员的压力好大哦……一把刀就是十年八年的工资。我看还是用挤压吧…好歹一把日本速技能的滚压头不过千把块钱,也挺经用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 国外遇到 贵重刀具损坏,会怎么办? 是找原因,完善工艺等, 还是处罚责任人, 听培训的中国工程师说,在德国干活,出了问题,第一是找原因,避免第二次出现同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调试和加工人员的压力好大哦……一把刀就是十年八年的工资。我看还是用挤压吧…好歹一把日本速技能的滚 ...

对啊,有时订一把非标刀具要等3~5个月,很拖时间。样件也是专门请人溶模铸造出来的。都不便宜,周期都长,如果试验前期工作出错,不单只金钱浪费了,更重要是时间浪费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啊,有时订一把非标刀具要等3~5个月,很拖时间。样件也是专门请人溶模铸造出来的。都不便宜,周期都长, ...

我们不是不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也只是等产品开发比较成熟,有把握的情况下,再来自己做验证的。我们不单是验证产品,而且也是验证加工工艺和可行性,也就是尽量按批量生产时的情况来模拟。所以,很多时候工艺不能改,只是刀具有时候可以降低一下要求。比如计划批量时用镗的,而且是带导条的,在试验时,考虑成本、周期、和风险,我们会稍微降低要求,用接近标准的、简单的镗刀来加工。

网友:
是这样的啊。明白了。那么我就搬个板凳等着下面的发言。正好也让我补补做深孔断续孔上面的不足。

网友C(2012-01-12):
有个不规范的办法,也是有一次没办法搞出来的,就是一个孔镗出后用手感觉还不错,很光,但用内径量表测量时会觉得很涩,改参数没用,换切削液后有改善,但还不是很理想,货要的急,就吧这个孔反复镗两遍,OK,你可以试试,要注意镗两遍会比只镗一遍孔径要大0.00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不规范的办法,也是有一次没办法搞出来的,就是一个孔镗出后用手感觉还不错,很光,但用内径量表测量时 ...

谢谢!这个我们也试过,重复镗的话,孔径会偏大一些,表面一般都是会光滑一些,但不完全是——有时候会变得更粗糙。
我们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不知道是否正确:
1.铝合金塑性变形量大,受挤压容易变形,导致镗出的孔偏小。重复镗,余量少,类似重新滚压或磨,孔径有所扩大。但这样磨出来的表面容易差,所以,切削液浓度增大,润滑性加强,表面应该会好些。(我不知道你们切削液更换前后有什么不一样)。
2.塑性变形大的情况下,断屑不是很标准的剪切,而是接近一种拖曳断屑,因此表面不光滑,或者摸着光滑,但不亮。针对这一项,后面我们准备用小圆角(0.2或以下)镗刀片,再用高转速(4000转以上)去试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试过,或者你们感觉行不行?
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镗的很好的一个内孔表面,出现一个很小的凸点,我们怀疑是积屑瘤从刀尖溢出留下来的。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们也试过,重复镗的话,孔径会偏大一些,表面一般都是会光滑一些,但不完全是——有时候会变 ...

0.2的角的话,可能看上去好点,但粗糙度仪打下来粗糙度会偏大,除非每转进给给的很小,我用的是TPGH的刀片,不知道换TPGB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2012-03-26):
影响镗孔的因素非常多,不一定换一把刀就能搞定;如果怀疑刀杆问题那你用钨钢圆棒手工磨一把试一下,若不行建议改下工艺;1扩孔  2镗孔   3珩孔

网友:
单独讨论转速是没有意义的。要讨论也是讨论线速度。一般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铝合金可以到500m/min以上,金刚石刀具可以到2000m/min以上,只是金刚石刀具加工的表面质量更佳。切深和进给根据刀尖圆弧的大小而不同。如果是批量产品,建议还是粗镗精镗吧,钻,滚压,珩磨的效率都太低。0.4~0.8的粗糙度精镗足够了。

游客

网友:
用的刀杆是一整根的硬质合金杆,厂家说有一定的减震作用。
镗杆如果悬伸长的话选防震或者减震的(估计是一回事)。

网友B(2012-08-25):
兄弟,你的这个产品工艺OK了没有?我有一朋友在上海,他那里生产发动机刀具和夹具的,他有现成的发动机缸盖加工工艺和夹具

网友:
搪孔选用硬质合金搪杆时尽量选择实心搪杆。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刚性而不发生震刀现像。

网友(点评):
我们选的是接近实心,不过中心有个小内冷孔。不过,从材料力学方面分析,一般相同材料,相同截面积的情况下,圆管刚性比实心棒更好。呵呵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试验过无数次,这个是理论上的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这个产品工艺OK了没有?我有一朋友在上海,他那里生产发动机刀具和夹具的,他有现成的发动机缸盖 ...

谢谢!你朋友是上海什么公司?
其实成熟的工艺我们也知道,也跟很多刀具厂家联系过,有几套比较成熟的刀具方案,但是一下成本投入会比较大。因为目前是试制阶段,产品很有可能会改(后面确实该了两次)。不敢用而已。

楼主:
感谢各位关心。产品后面勉强合格使用。在原有刀具的情况下,减少粗镗的进给量,尽量提高粗镗后的孔的圆柱度,和粗糙度。保证粗镗后精镗时,孔各处的余量比较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