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有没有同步功能 ?若有 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1-11-22):
补充内容 (2011-11-23 08:40):
是两根油缸共同举起一个100多吨的重物

网友:
我表示鸭梨很大  看不懂

网友A:
看图纸内容貌似是没有调同步的,系统主要元件是液控的平衡阀和三位四通的换向阀

网友B:
是不是通过电控来同步的啊

网友C:
看上去都是比例的吧?是电控调同步的吗?有没有实物啊?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内容貌似是没有调同步的,系统主要元件是液控的平衡阀和三位四通的换向阀

按理应该是有同步要求的 这种平衡阀的组合可以实现同步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通过电控来同步的啊

电控可以控制?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都是比例的吧?是电控调同步的吗?有没有实物啊?效果怎么样啊?

具体没见到 但没人反应这个问题 效果应该还可以

网友D:
比例控制, 可使之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例控制, 可使之同步

能具体说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