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倒圆角,如何在我选中边线处倒R角?请教

楼主(2011-11-22):
请问如何在我选中边线处倒R角,现在出现的问题是选中一边,点击倒圆角命令,圆角会延整个腔的边线倒角,如下图:

如何只让选中的边线倒圆角,而不延伸呢,还请高手相助,指点小弟

网友A:
你可不是一般的菜啊!你难道就不能取消切线延伸上面的钩子吗

网友:
是啊,取消线延伸选项就好啦,倒哪里选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不是一般的菜啊!你难道就不能取消切线延伸上面的钩子吗

取消了 可是提示错误啊

楼主:
画好了 忘了变半径了 多谢上面两位大侠提醒 呵呵

网友:
变半径,正解了。否则,倒角完的地方跟未倒角没有如何连接。

网友:
首先应该说明你需要的结果哦!一般都是要做延伸的。

网友:
不客气啊

网友B:
你应该多吃点黄瓜,这样可以变聪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多吃点黄瓜,这样可以变聪明点。

呵呵 吃黄瓜能变聪明吗?最近老是吃萝卜。。。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吃黄瓜能变聪明吗?最近老是吃萝卜。。。

那就对了,赶紧吃黄瓜吧。

网友(2011-12-28):
不错!这个功能还没有用过呢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