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漏斗状的仓,如何展开啊?请教

楼主(2011-11-22):
一漏斗状的仓,如何展开啊?求展开步骤,谢了

网友:
下面是通底的还是有底的?

网友(点评):
上下是通口,圆锥台式的结构,正锥的好展开,偏心的不好算,只能靠软件展开来的快。

网友:
实际好像很少用到圆型的,一般用方型的。不知是不是好打工。

网友(点评):
用途不一样吧

网友:
画草图的时候把圆断开一个缺口

网友(点评):
能说下具体步骤吗?

网友:
来瞧瞧,看看有啥新玩意。

网友:
正锥你是怎么展开的呢?二维几何作图?还是用软件
要是作图的话 偏锥你应该也可以自己展开的
这种算是简单的了
把锥尖延伸出来,然后求出母线的实长,再将底圆和顶圆等分若干份依次作出母线的实长
原理就是把椎体表面分成许多个三角形依照相邻的边一次展开

网友(点评):
正锥的我是算出来的,偏心按照正锥的来算,画出来的图好像不对

网友:
缺尺寸,要按你给的条件,会有很可能,如果借助于软件可能更方便,不知道你实际的情况。对于奇型的,量应该不会大,缩小十倍,用薄纸板可以做试验,多动动手,再按经验和实际的材料、用途算算,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圆偏心没尺寸的,偏心就行

网友:
看看,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钣金手册上面有这种偏心圆锥的计算方法。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2-09-17):
不会展开,想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