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接地螺塞

楼主(2011-11-22):
什么是接地螺塞呀,有什么作用……

网友:
看到“接地螺塞”,我第一下想到的是地脚螺栓。。。接地螺塞这个词没有听说过。。。

楼主:
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一样在哪里?求教。

楼主:
我也不知道,才问的……呵呵呵

网友:
最好是传一张照片看看.

楼主:
实物我没见过,我在一个阀体中的 法兰中看到的,说是按个接地螺塞……不知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2012-04-16):
接地螺栓应该是机械设备用来固定或防止漏电的装置,其中有一半是固定在地下,地上部分用来固定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