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中零件怎么样才能保存成jpg格式的文件夹呢?

楼主(2011-11-22):
在PRO/E中零件怎么样才能保存成jpg格式的文件夹呢?在保存副本没有jpg格式的情况下
谢谢大家的帮忙!望大家给予指教

网友A:
通过渲染模块输出成JPG或者其他格式的照片

网友B:
按2楼说的方法试试看有什么结果,
用电脑上的PrtSc打印键截个图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渲染模块输出成JPG或者其他格式的照片

社友说的渲染模块是不是pro/e中的模块?还是别的软件,还是外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2楼说的方法试试看有什么结果,
用电脑上的PrtSc打印键截个图行不

顶啊!本人常用。附件中的画图。

网友C:
可以直接另存为.jpg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另存为.jpg格式的

没的啦
有的话我就不问了

网友:
用截图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