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因毛刺而报废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目前我公司的节气门片材料为(板2A12-T -GB/T3880-1997或黄铜)

需要车外圆,我们的工艺是一次车10个左右,由于前后的工件边缘有毛刺而报废,请问哪位大虾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注:由于外圆要与其他工件配合,有密封的要求,所以不能采用手工去毛刺.

网友:
化学去毛刺,试试看,我也是前不久才听说有化学去毛刺

网友:
楼上说的是,我也是听说,但是没见过实际的操作!

网友:
说明具体点,有图纸发来看看,

网友:
  车不好,  那就磨咯

网友:
火烧行不,电化学行不

网友(2011-12-26):
给你们问题解决了。你们又缺乏决策力。纠缠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网友:
黄铜采用化学去毛刺比较多

网友:
化学去毛刺,试试看,理论上可以

网友:
用振动去毛刺机去毛刺,但要严格掌握去刺时间,磨料的清洁度。用煤油,不能用防锈液。随时清洗磨料。

网友:
有去毛刺的机器,不知道你那个行不

网友:
最简单的是把那东西加工成小一号的物件

网友:
传统的方式是钢锉,砂纸,磨头打磨;而修边刀逐步取代了这些传统的方法,使用起来简单方便,不需要技术处理,节约成本并且环保 # ?- e% B$ b3 J5 S8 s
借用楼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