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裂纹原因分析,请教

楼主(2011-11-22):
刹车盘出现裂纹。材质为蠕铁,初检材质合格。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煞车盘采用蠕铁主要是对抗热疲劳强度,蠕铁散热比较好,强度高,但当蠕化率不够的时候,性能下降,尤其是热疲劳,

你检测的的材质合格,包括蠕化率吗?形态什么样?这个非常重要,你看一下这个,很可能这个性能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煞车盘采用蠕铁主要是对抗热疲劳强度,蠕铁散热比较好,强度高,但当蠕化率不够的时候,性能下降,尤其是热 ...

我们的件检测蠕化率在70%,低的是50%;高的下部为80%,但上部为球铁85%球化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件检测蠕化率在70%,低的是50%;高的下部为80%,但上部为球铁85%球化率。

假如你蠕铁的球化率高,肯定要裂,不会错的,球铁的散热不好,热疲劳差,用不久就会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蠕铁的球化率高,肯定要裂,不会错的,球铁的散热不好,热疲劳差,用不久就会裂,

谢谢,问题件退回后,我会将检测结果告诉你。

网友:
很想知道蠕铁是种什么材料,....

网友:
蠕墨铸铁  是碳在基体中以蠕虫状的形态存在

网友:
嗯,长见识!

网友(2011-12-31):
这个需要具体看情况才能下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