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偏紧或者偏松批量大,一般用什么办法修复?

楼主(2011-11-22):
螺纹偏紧或者偏松批量大,一般用什么办法修复?
我是指数控车下来的螺纹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丝锥或者牙板了 还有比这个更快 更简单的吗

网友:
就是用丝锥或者牙板了,松了量大就拿出去热处理,渡铜或渡镍

网友A:
数车加工的螺纹只有精度不够哪有偏紧偏松的啊,一般普车加工的才这么说

网友:
太紧就二楼说的方法,太松就度一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车加工的螺纹只有精度不够哪有偏紧偏松的啊,一般普车加工的才这么说

怎么就不会变紧呢?万一刀磨耗了。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说的可是批量的啊,不可能全这样吧,那操作工还能拿到工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