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锁的小小问题

楼主(2011-11-22):
我们公司做了个油缸,150左右的缸径。进出油口大约20通经。由于买不到大通经的液压锁,就自己设计了个集流块。就是两个大约是15通经的液控单向阀并联做成的液压锁。但是在使用时老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在顶油缸时,压力切断如果设定13兆帕或更高的话,在停止顶得那一瞬间,油缸会回收一下,而且收得挺多。影响使用,但是当压力切断调的低的时候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好几个车都是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这个自己做的液压锁这个方案没成功。
        所以想请教一下,1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怎么改进。如果不可行,问题在哪里?
                                    2,另外提一点,液压缸的回油路比较长,但是通经够,我们往液压锁的弹簧后面加垫片,貌似效果也不明显,求改进方案。

网友:
会买不到大通经的液压锁?不可能吧!你的问题可能出现在空气没排完。在高点加排气装直

楼主:
2楼,你是说是因为气没排完的原因吗?不是液压锁的问题吗?

网友:
30通径的液压锁都有的1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液压锁的问题。。。。。

网友A:
油缸回缩就是当前缸内压力或流量不足以支撑负载,应该是液压锁关闭过慢或者泄漏量较大;
建议检查下原理图,有没有什么地方影响液压锁控制口压力释放,然后看下液压锁本身会不会存在泄漏什么的
个人看法,仅供看看。

网友B:
弹簧的长度与弹簧的牛顿力是否与其相配,为什么在弹簧后面加垫,弹簧加长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的长度与弹簧的牛顿力是否与其相配,为什么在弹簧后面加垫,弹簧加长不知可不可以。

我们没弹簧,所以只好加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回缩就是当前缸内压力或流量不足以支撑负载,应该是液压锁关闭过慢或者泄漏量较大;
建议检查下原理图 ...

主要是上腔锁不住,我们先给上腔供油。停止供油时,会不会回油的背压太大,影响了上腔的单项阀的关闭啊。这个我没经验,弄不明白

网友:
应该不是液压锁的问题,你在排除下其他的

网友C:
您检查一下液控单向阀控制回路回油是否顺畅,是否有背压,这种现象应该是在你停止上顶的时候控制单向阀的油压没有瞬间变为零,致使单向阀处在半开启的状态,建议增大单向阀控制回路的通经,或者单独回油箱,与系统回油分开。

网友:
是液压锁关闭慢了把。。。。。。。。。。。。。。

网友:
看回帖,学得多,还是大侠多啊

网友:
1.单向阀应有弹簧,是单向阀在0.1秒左右关闭
2.液压锁与油缸之间用高压软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检查一下液控单向阀控制回路回油是否顺畅,是否有背压,这种现象应该是在你停止上顶的时候控制单向阀的油 ...

恩,我估计是这个原因吧,但是控制油路改造比较麻烦,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制的这种跟人家厂家的有什么区别。人家厂家的控制口也都是内泄的啊。

网友(点评):
那就换个 增大通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检查一下液控单向阀控制回路回油是否顺畅,是否有背压,这种现象应该是在你停止上顶的时候控制单向阀的油 ...

您说的控制回路又背压的可能性比较大,液压锁控制油口单独控制试一下喽

网友(2011-12-29):
阀芯、阀套都要磨床精磨的,要不然不好保证

网友D:
我是干液压锁的,液压锁的设计要注意开启比,
1.单向阀应有弹簧,要求单向阀在0.1秒左右关闭
2.液压锁与油缸之间用高压软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干液压锁的,液压锁的设计要注意开启比,
1.单向阀应有弹簧,要求单向阀在0.1秒左右关闭
2.液压锁与油 ...

恩,这个0.1秒关闭不好检测啊,怎么计算。另外为什么一定要用软管。钢管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这个0.1秒关闭不好检测啊,怎么计算。另外为什么一定要用软管。钢管不行吗?

       1.精确检测的需要专门的装置,你不是专业的,就听一下响声,阀芯关闭时应该有“啪”的响声,这个响声离阀芯换向的时间不应该有较长时间。
       2.用高压软管相当加了个蓄能器,在高压时软管有形变,相当增加了容积体积,即使阀口处有泄漏,也不会立刻失压,能保证系统有一个持续的压力。
      30.阀口的加工精度,圆度、表面粗糙度,至关重要。你可到专业厂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精确检测的需要专门的装置,你不是专业的,就听一下响声,阀芯关闭时应该有“啪”的响声,这个响 ...

牛逼~~够专业~~~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许多东西啊,谢谢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精确检测的需要专门的装置,你不是专业的,就听一下响声,阀芯关闭时应该有“啪”的响声,这个响 ...

谢谢指教,慢慢摸着点门路了。

网友:
都是作什么的 我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