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压装配工艺

楼主(2011-11-22):
我想将直径25的轴压入一个直径80的圆柱转子中,使这两件紧配合并基本同轴,然后再整体进行精加工.轴的材料是40Nr,转子材料是45#钢,热装方法是将圆柱转子上打个孔,加热后将轴压入,但具体细节如何确定我不知道,听说一些电机转子是这样加工的.在此请教专业人士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我只是听说有种加工方法是摩擦焊,

网友:
直接在80上加工一小于25的孔 热装进去就可以了啊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我知道应该小于25mm,但不知道应该小多少?配合太松就没意义了,配合后我要在80的圆柱上开一些槽,我怕过盈量太大,开槽后会变形.另外配合面粗糙度应该是多少?这个孔是否应该做成锥孔?不知道有没有啥标准或手册可查,或直接告诉我热装前的尺寸具体应该定为多少?谢谢,

网友:
热装前的尺寸一般是0.20妈妈

网友:
热装前的尺寸一般是0.20mm

楼主:
谢谢,不知道是否需要锥度安装?热压面的表面粗糙度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