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齿数14,模数3的圆柱直齿轮可以加工吗?

楼主(2011-11-22):
请问 齿数14,模数3的圆柱直齿轮可以加工吗?还是需要变位?

网友:
铣不需要变位,但要验证啮合,插齿、滚,要变位,

但啮合强度不好时,都要考虑变位,

网友(点评):
成形法无根切,展成法会有跟切

网友A:
课本上写着  渐开线标准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是17 (压力角20  顶隙系数1)
  14个齿也行???那位大侠给解释解释呗  求教

网友(点评):
铣齿无所谓跟切,没有齿数限制,插齿,滚齿,14齿有微跟切,要求强度不高也可以用,14齿数以下不提倡,

网友(点评):
噢噢噢 学习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课本上写着  渐开线标准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是17 (压力角20  顶隙系数1)
  14个齿也行???那位大 ...

书上说的那个齿数少于17就会出现根切,是对于用范成法加工齿轮来说的
用仿形法加工齿轮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仿形法加工的齿轮精度差,且效率低,较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