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CrMoV辊子被Q235钢板拉伤了,你信么?

楼主(2011-11-22):
生产背景:螺旋焊管飞焊生产线

出现问题位置:递送机辊子(递送机是螺旋管生产线的核心动力部分,基本原理就是上下两个辊子夹住钢板向前送
料);               开卷机托辊(钢卷放在上面开卷,慢速旋转)

辊子材质:60CrMoV

原材料材质:Q235,Q345,X70等

问题概述:此生产线今年5月份投产,首批原材料为Q235带钢,按说Q235的带钢是最平常的材料,硬度怎么也不会大过 60CrMoV辊子,可生产没多久,递送辊面上 和带钢板边接触的地方,出现很严重的拉伤、掉肉现象。又过了几个月,到现在了 ,接了一批X70管线钢的合同,开卷机的托辊辊面上出现裂纹。
       蹊跷的是,60CrMoV辊子硬度没有问题,已经反复打过好几次,另外昨天我拿一些材料去化验,材质也没问题,八大元素碳硅锰磷硫铬钼钒均在标准范围内,可这样好的材料怎么就能被235的普板拉伤呢?新设备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条辊子十几万,设计单位也从来也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生产单位死不认账,而我们又拿不出证据证明人家的材料或工艺有问题,没有证据就没办法追究责任让厂家赔。
        纠结啊~~~~虽然不关我这小兵卒什么事情 ,不过还是希望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俺强烈的求知欲啊~~各位大侠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能详细说说吗?对热处理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A:
235钢的过钢温度是多少?
60CrMoV正常热处理后应该没问题,如果在235钢正常的轧制温度范围内60CrMoV抗不住,只能怀疑它的热处理不合格。检验方法很简单:金相分析。

网友(点评):
过的是冷板 。不是轧钢线,是螺旋焊管生产线

网友(点评):
热处理不合格,硬度还能达到吗? 现在硬度没问题

网友(点评):
以前的公司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小白菜 请问大侠你们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点评):
查全相及热处理

网友(点评):
那是做轴的45#棒冷拉后又去高频,没用就断了

网友:
硬度要求是多少?
估计厂家不见得认账,关键是不做金相分析,你就拿不出证据。
棍子完全退火后重新淬火热处理还是可以的,等于返工了。

介绍一下工况条件:工作压力有多大,能有多少吨。个人认为厂家做的退火处理温度不够,但还是需要你拿金相照片证明。

网友(点评):
硬度HRC60-65 工作压力1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5钢的过钢温度是多少?
60CrMoV正常热处理后应该没问题,如果在235钢正常的轧制温度范围内60CrMoV抗不住 ...

图片我已经发到热处理栏目里 ,请大侠过目。
辊子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我已经发到热处理栏目里 ,请大侠过目。
辊子图片

图片看了,失效表现为粘钢和龟裂,不算是拉伤。
如果成分、热处理适当,达到HRC60-65硬度后,粘钢的可能性很小;龟裂则表明焊后热处理有问题 (或许根本就是保温缓冷,没有进行热处理),就是说焊后应力没有释放,在使用中释放出来了。(我见过用60#钢丝焊输送辊的,也会产生这样的龟裂,但不是说照片中的辊子也是这么焊的。检查一下成分也可以,个人感觉厂家不会这么差劲)
60CrMoV的热处理工艺查热处理工艺手册,应该能找到。
建议查询60CrMoV的成分,找到它的CCT/TTT曲线,确定其组织成分,然后做金相分析。

网友:
热处理方面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一般生产这种轴的生产单位都应该有热处理温度曲线,向他们索要!看是否热处理工艺出了问题!
如果热处理没问题,就检查下你们自己的那个设备,有没有普板压力过大(就是压得太紧的那种情况?),我印象中好像低碳钢塑性变形过大也会引起硬度升高的现象。
希望你们早日找到原因!

网友:
学习中,拿凳子继续等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