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电容器,浪涌保护器区分?请教

楼主(2011-11-22):
断路器,电容器,浪涌保护器这三个的保护对象分别是什么(电流还是电压)?这三个怎么连接?

网友A:
大哥,你玩电的吗?阿拉看糊涂了,你本科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玩电的吗?阿拉看糊涂了,你本科学什么的?

俺不是玩电的,想学习一下,请指点

网友:
大侠,百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B:
断路器就是空开,防瞬间大电流
电容器你肯定知道是什么东西,倒是说怎么接的,提高功率因数还是用来做什么,不同的用法
浪涌保护器防瞬间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就是空开,防瞬间大电流
电容器你肯定知道是什么东西,倒是说怎么接的,提高功率因数还是用来做什么 ...

谢谢啊,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11-12-31):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你的问题。努力吧!

网友(2012-02-05):
是的浪涌保护器是防止瞬时大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