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中的电磁铁和气动电磁换向阀的电磁铁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1-11-22):
我在做一个通气的电磁单向阀,不知道气动的电磁换向阀的电磁铁是不是和液压的一样,在网上基本上没看到关于气动的电磁铁

网友A:
刚来论坛,希望各位前辈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来论坛,希望各位前辈多指导

呵呵,我也是刚来论坛不久啊,希望有人能帮我解惑啊

网友B:
启动电磁阀和液压的是一样的原理,但是由于介质不一样,两种电磁阀的材质也不一样,气动的是铝制的,液压的是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磁阀和液压的是一样的原理,但是由于介质不一样,两种电磁阀的材质也不一样,气动的是铝制的,液压的 ...

但是我现在是在选购电磁铁,网上的都是液压电磁铁,有干式和湿式,基本上没提到气动阀的电磁铁,所以我现在迷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是在选购电磁铁,网上的都是液压电磁铁,有干式和湿式,基本上没提到气动阀的电磁铁,所以我现 ...

晕,气动的电磁线圈没有配件的,气动的换了就直接换,或者找一个同型号的别的地方坏了后你在拿来配齐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气动的电磁线圈没有配件的,气动的换了就直接换,或者找一个同型号的别的地方坏了后你在拿来配齐来 ...

但是我现在需要买一个电磁铁,而且要知道它的性能参数,比如力、额定行程这些,难道只能去买液压阀上用的电磁铁,没办法弄到气动电磁换向阀上用的电磁铁吗?

网友C:
液压的和气动的线圈尺寸都不一样的,一般气动的线圈功率要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的和气动的线圈尺寸都不一样的,一般气动的线圈功率要小不少。

那知道厂家吗?我想要过去买,只知道线圈也不行,我们还需要用到推杆,也要知道推杆孔径,还有电磁铁行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需要买一个电磁铁,而且要知道它的性能参数,比如力、额定行程这些,难道只能去买液压阀上用的 ...

你考虑过电磁铁的芯轴有不同之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考虑过电磁铁的芯轴有不同之处吗?

说实话,我对电磁铁不是很了解啊,我设计的电磁阀很简单,就是一个开关阀,通电电磁铁推杆顶开阀芯,断电,弹簧复位。不知道你说的芯轴是指什么啊,应该不是推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对电磁铁不是很了解啊,我设计的电磁阀很简单,就是一个开关阀,通电电磁铁推杆顶开阀芯,断电 ...

嗯………还内行点,是推杆,我建议你用自来水开关用电磁线圈,原理一样,推力相同试试吧。

网友E:
气动电磁阀不同,线圈不同,气动的都不通用,掖压的怎么可以通用呢,液压电磁铁一般比气路电磁铁大.还有电磁铁的孔不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还内行点,是推杆,我建议你用自来水开关用电磁线圈,原理一样,推力相同试试吧。

呵呵,我这个不能试试的,一定要在做实验之前,有严格的理论计算,我就是想知道,既然气动电磁阀的电磁铁跟液压的不一样,那我可以去哪买得到或者能查到某一个公司的产品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动电磁阀不同,线圈不同,气动的都不通用,掖压的怎么可以通用呢,液压电磁铁一般比气路电磁铁大.还有电磁铁的 ...

能提供气动电磁铁的相关资料吗,或者厂家的产品资料,是在是很急,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气动电磁阀不同,线圈不同,气动的都不通用,掖压的怎么可以通用呢,液压电磁铁一般比气路电磁铁大.还有电磁铁的 ...

我没说液压电磁阀线圈与气动电磁阀线圈相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这个不能试试的,一定要在做实验之前,有严格的理论计算,我就是想知道,既然气动电磁阀的电磁铁 ...

去百度搜……厂家真不少呢,我的u盘资料都在厂里,来去不方便。这个按规定是不允许往外拿的,厂内网与外部不相连的。

网友:
气动电磁阀价低,买1个好了,好点的有诺冠,具体参数可见诺冠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百度搜……厂家真不少呢,我的u盘资料都在厂里,来去不方便。这个按规定是不允许往外拿的,厂内网与外部 ...

气动阀的厂家是不少啊,但是基本没有提供电磁铁的信息,所以现在缺这方面数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气动阀的厂家是不少啊,但是基本没有提供电磁铁的信息,所以现在缺这方面数据啊。。。。

向有关厂家索要样本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有关厂家索要样本呐。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啊,厂家那边我也有打电话过去,基本上要么是不懂,要么就说数据只有网上挂出来的那些。。。。如果大家有的话,帮帮忙哈

网友F:
我感觉可以通用,选择干式的,满足换向所需力,再根据要求选择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啊,厂家那边我也有打电话过去,基本上要么是不懂,要么就说数据只有网上挂出来的 ...

这些电磁阀线圈推杆孔径大致上都通用(与液压电磁阀不同径)干嘛用又整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可以通用,选择干式的,满足换向所需力,再根据要求选择嘛

我现在设计的时候用的就是干式的,但是还是想先弄清楚再出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电磁阀线圈推杆孔径大致上都通用(与液压电磁阀不同径)干嘛用又整不着?

厂家我问过,说气动电磁阀线圈只有功率和电压,什么推杆孔径、行程什么的都不会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设计的时候用的就是干式的,但是还是想先弄清楚再出图纸啊

出图纸……以你设计观点规定还是国家标准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图纸……以你设计观点规定还是国家标准规定?

哈哈,我这个不生产的,只用来做样机,我还是学生,用于科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图纸……以你设计观点规定还是国家标准规定?

但是关于气动电磁阀,国家标准怎么查不到呢,好像没有关于气动电磁铁的标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这个不生产的,只用来做样机,我还是学生,用于科研。。。。

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需要买一个电磁铁,而且要知道它的性能参数,比如力、额定行程这些,难道只能去买液压阀上用的 ...

气动的电磁阀,还要制作,买现成的多好啊,不知楼主为啥非要自己做,

网友:
买气动原件  找SMC啊  这么大的公司  我们公司都是用的是S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动的电磁阀,还要制作,买现成的多好啊,不知楼主为啥非要自己做,

我们用于深海,属于特种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