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欧立美克:冲压片料分层完美解决方案,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方案。

楼主(2011-11-22):
大家好,我在今天的论坛上发一个请教大家如何将冲压原材料堆要分成单片的贴子,没有完美答案,今晚在优酷上找到了很好的东西,请大家帮忙拆解,谢谢!

一.情况:
   一叠铝片(约1000张)A4纸大小,现在要用冲压自动化设备上料及下料,上料是用一几个吸头去吸,但一吸就带起两、三片铝板,很少只吸一片料。我们就想每次只吸一片,怎么办?
   带磁性的片料,我们都用磁铁分离器。
   铝片我们想过用什么东西推,一张一张推,但容易变形且划伤表面。

二.已有解决方案,都不太好:
1.铝片倾斜放置,或者几个吸盘高低错乱倾斜布置
2.在边缘布置滚轮刷,提起来之后用滚轮刷刷边缘
3.两边用橡胶等弹性物体压紧如何
4.对边缘进行吹气破坏真空
5.正反吸,这个方法最简单
6.可用一个气缸在真空吸之前推动一下

三,日本公司方案图:

四,请大家拆解如何做出来,谢谢。

网友:
这是铁板,用磁铁分开的,你的铝板无效

如果你的铝板表面带有膜,不导电的话,可以考虑用静电分离

如果又导电又不导磁,上述方案阁下都没试过,还是不要这么早下结论说不行,将你试验验证不行的图片发上来,铝片冲压大多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点评):
同意2# 的方法,技术方面细节很重要,不能因为细节不到位而误否定了方案。

网友:
光说不练,不想再说了,同样的贴子发了3,4次,讨论来讨论去,问题还是问题,方法还是方法,都摆在那里,不见楼主思考,也不见楼主提出新问题,搞不懂楼主欠缺什么?需要的是什么?楼主的技术到哪里?哪里是搞得定的,哪里是搞不定的?不思考细节,不细究问题在哪里?楼主再发贴子也不会有太大收获了,搞得大家都回复疲劳了。你如果觉得有哪里问题,你就针对那些提出的解决之道,提出质疑,追问细节,那些解决之道能不能解决问题,会不会产生新问题,稳定性好不?这样才会越来越清楚,便于寻求突破。
像这样什么都依赖别人解决,就等着高手大笔一挥,如何如何做,就包治百病了,也不现实。真什么都替你做了,那肯定是要像前面几个大侠讲的,“这是要花银子的”,毕竟这要花费大量精力

网友(点评):
哈哈,别上火,阿拉说过,搬石头挺吃力的,甭管大石头还是小石头,即使石头子儿,也得哈腰,阿拉也觉得费劲,哈哈

网友(点评):
牛人脾气就是大呀。哈哈。

网友(点评):
你看998既不挡人财路,又没有脾气,还给点拨了。

楼主:
人总是在不断的试探和总结,当我遇到问题,我会先通过看书找资料、联系专家、网上学相关知识等来解决,我比较注重方向,如果一个答案方向出了问题,那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人生也可能是一样。有可能每一个方法都可以,但花在上面调试的时间会很长,时间及维护成本过高,综合效益可能会低。所以我比较看重方向,方向出现偏差或错误,越努力,错得越大或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网友(点评):
楼上的方向己经给你了,改流程,能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总是在不断的试探和总结,当我遇到问题,我会先通过看书找资料、联系专家、网上学相关知识等来解决,我比 ...

甭着急了,瞎着急不解决问题,阿拉本来是等其它家伙卖给阁下东西的,不能坏人家生意,既然大家没有什么生意了,你又不断发帖,阿拉都看着急,

处理铝板,前面说的方式都不对,你这么玩,

1 试验一下你铝板,看最大可以折成多大弧度,而又可以自由释放,即不会产生永久变形,把这个数据记录下来,

2 真空吸盘装在柔性板上,可弧形弯曲,柔性板的背面就是那个按你弧度制造的吊架,连接机械手,

3 吸盘吸住铝板以后,弧形板上的拉杆拉动装有吸盘的柔性板,将铝板成弧形吸起,附着在下面的另外一张铝板由于自身的反弯力就自动脱开了,保证每次只吸起一张,

4 移走的铝板在释放以后,依然可以恢复原来的形状,

网友(点评):
弧形吸起是凸弧,还是凹弧。都可以?

网友(点评):
一直是这样做的,还是998大侠讲的明白,不光要吸起一边,还是需要其它辅助动作的,吸起,压下张,吹气,这些动作都不能少,有些还需要其它辅助

网友(点评):
楼下兄弟,薄的才用辅助设备,象楼主这么厚的,直接翻起就可以完全分离,就吸走了,不用吹气,简单吧,哪里有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我好蠢蛋啊,肯定是凹弧吸起来。

网友(点评):
我之前做的是0.4以下的料,这里也可能是不吹气就分离的出来,不过这应该变成了从先分离那边逐渐拉开,不是同时吸起

网友(点评):
你那个薄的要吹气,因为自身翻回的力不够,厚的比较硬,不要吹气,另外翻是两面一起翻,翻成弧形以后提起,楼主肯定懂了,因为以经不再吭声了,一般是懂了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点评):
请问;自称阿拉是青海话吗?

网友(点评):
大侠讲的两边一起弯出弧来,可能是针对大张铝板的居多,而且是一张一张送出的料,这样自然好。是我原来的思路太局限了,我们以前送料一般是拉起一张料往前推的,层叠送料的,要求速度比较快,所以才跟这里的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中间弧形板压住,两面一起掀起,可以确保不滑动,不损伤,高级材料都是这么玩,以后你可以用这个发点小财,哈哈,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可以将装铝片的夹具也做成八字形,当机械手吸起铝箔时,因为夹具形状的关系,自动就形成弧度了,而且不用做很大的改动。。。。

网友:
好设备与好的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生产完美的产品。

网友:
既然已经找到解决方案(我还没看视频是否适用),自己山寨一个不就得了。何必浪费论坛大家时间。

网友:
楼主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叙述清楚,卡在哪里?大家也好发表意见

网友:
我觉得在材料的四周增加一个活动阻力件,所发出的阻力使第一块板是不会掉的,第二块板就因受到四周的阻力就会掉下来,而且这四个东西是可以活动的随着材料被吸走了越来越低,也会跟着往下跑,

网友:
成熟机构采用成熟模式,多快好省。
这个话题可以结案了。

网友:
小弟大概看懂了,但至今没涉及这块,所以只是看看

楼主:
1.首先感谢每一个提供好的建议的兄弟,给每人加一分。下午去调设备了,没来得及回复,抱歉。
2.感谢7楼的兄弟,先吸一边的做法我倒是尝试过,不知道怎么做弧形板,能画个示意图吗?
3.真诚的感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1-11-24 09:17):
谢谢,板料尺寸大小不一致,有些比A5纸还小,有些比A3要大。大的好解决,小的有时候折不了多大的幅度。

网友(点评):
谢谢,板料尺寸大小不一致,有些比A5纸还小,有些比A3要大。大的好解决,小的有时候折不了多大的

网友(点评):
多做几个夹具,对付不同的产品,你想一次通杀呀?那就用吸盘接在伺服机构上,自己多做工艺试验,不同的产品试验用不同的工艺参数

网友:
发表于 8 小时前 |只看该作者 既然已经找到解决方案(我还没看视频是否适用),自己山寨一个不就得了。何必浪费论坛大家时间。

oathkong -1 抄袭

楼主:
引用 楼主:
1.首先感谢每一个提供好的建议的兄弟,给每人加一分。下午去调设备了,没来得及回复,抱歉。
2.感谢7楼的兄 ...

谢谢,板料尺寸大小不一致,有些比A5纸还小,有些比A3要大。大的好解决,小的有时候折不了多大的

网友(点评):
按最小的的设计就可以了,铝板应该重量差不了多大

网友:
998大侠已经将原理说的很明白了,楼主经验不够理解不了,诸位,赚钱的机会来了,你们帮楼主解决吧,收费

网友:
楼主已经闷声发财去鸟。

楼主:
对,我理解不了998兄弟的意思。我不太懂这个自动化。
我确实有购买方案的意愿。
有这方面兴趣的兄弟,可以和我联系。luowm888@163.com
发邮件给我,我会把电话号码告诉你。
我以前和别人合伙主要是做夹具,没做过自动化。有一个客户要做自动化,刚好之前的合伙人退股了。我想做找几个人做自动化,一个结构一个电子。我目前在考虑中,如果觉得要在论坛里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会拟定很多选择条件,以便能找到好的合作人。

网友:
可以使用机械手带吸盘的啊!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机械手带吸盘

网友(2011-12-27):
锅锅!您好像用滴我传滴视频呢!  有机会交流交流 我是欧立美克东莞公司滴!

网友:
看到别人用吸盘吸取纸片,每次只吸取一张,速度能达到每分钟几百到上千张,难道这个比那个还难解决,纸张还会带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甭着急了,瞎着急不解决问题,阿拉本来是等其它家伙卖给阁下东西的,不能坏人家生意,既然大家没有什么生 ...

刚看到一个类似的,吸塑料薄板的,截取成了动态图片,还是大侠真是见多识广啊,哈哈

网友(点评):
直观,简单易懂,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17-03-03):
试下从打印机取纸的方面去想想

网友(2017-04-02):
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B(2017-05-05):
打印机供纸方式是搓纸,提供能能带动一张纸动的摩擦力。

网友:
楼上有答案了 弯曲吸附使多余的工件掉落

网友(2018-01-19):
吸起来,抖一下。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供纸方式是搓纸,提供能能带动一张纸动的摩擦力。

你说的是印刷机的飞达上料吧?

网友(2019-08-22):
真空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