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方形模具开孔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11-23):
现在模具板为长方形,要开一个漏斗形方形有锥度为15度的方孔,模板长为500X200厚为100,怎么才能又快双好的加工出来,比方线切割能否加工?谢谢了!

网友:
要找4轴线切割才可以,

网友:
看你精度了,这个东西机加工简单哈

网友:
用慢走丝线切割加工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国产的快走丝也有超大角度的线切割加工的。

网友:
要看什么材料了,如果可以用铝合金的,可以采用压铸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