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能生产?最好是长三角的公司

楼主(2011-11-23):
各位大侠,请帮忙看看哪家能生产,最好是长三角的公司,O(∩_∩)O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好做,理想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有点难度了,得找个有实力的做才行。

是用0.2mm厚的磷表铜做冲压吗? 冲压完后还得规则排列成图纸 ...

是的,用青铜做原材料的。
主要是0.2mm厚度下要保持的公差,还有那个倒角,这是技术难题。
图纸上的是12个小件为一组的。
麻烦问您下,您知道有哪家能到吗?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做,理想价格多少?

价格不是问题,主要是能做出来。
能保证公差是最重要的。
您知道哪家能做吗?

网友(点评):
哦,这样的呀··· 那就是很难哦!

网友C:
我觉得工艺可以这样做
外形整件加工后再剖片
这么高的精度
慢走丝可以到达
而且光洁度也非常好
做慢走丝的小加工店广东这边有很多呀

网友D:
你能找到0.2+的料的话,拿过来我给你做了,呵呵。你的加工精度在0.05???没有别的要求?如果这样,还是可以加工的,如果觉得可以,和我联系呢。对了,我在成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么远合作。对了,补充一句,你说说你的量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工艺可以这样做
外形整件加工后再剖片
这么高的精度

上校先生,这个东西夹在慢走丝上加工,浪费是不是会有点大哟,到时候是不是白菜就得按白粉的价格出售了。呵呵,开个玩笑,你觉得用模具加工的话,会不会更简单呢,当然这个模具可能要下点功夫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比机加工要节约,当然要看人家的产量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工艺可以这样做
外形整件加工后再剖片
这么高的精度

您好,您说的这种做法量大的话应该是很难完成交货的吧。
而且成本也是很高的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找到0.2+的料的话,拿过来我给你做了,呵呵。你的加工精度在0.05???没有别的要求?如果这样,还是可 ...

我这边也是在找0.2+的料···
我的精度是0.05,别的只要按图纸做就行了。
我一个月大概要几十万件吧,具体数量现在不好说,这个要看产量的。
你要是能做的话,加我QQ吧,我的QQ是:761340094
我们QQ上细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也是在找0.2+的料···
我的精度是0.05,别的只要按图纸做就行了。
我一个月大概要几十万件吧, ...

我加你了,你上线的时候加一下我,你几十万件的话,这个东西如果长久,还是可以做的。空了我们网上聊的,就是这个料估计不好找,除非去订做了的

网友E:
很多事情没有交待清楚哦!是做单件冲片,还是做一个整体零件?外面的连接零件怎么样?生产批量多少?
应该就是接插件的形式,不是很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事情没有交待清楚哦!是做单件冲片,还是做一个整体零件?外面的连接零件怎么样?生产批量多少?
应该 ...

您好,就是做插件的,我只要做这个小东西就行了。
您能做吗?

网友(点评):
我是做技术工作的,知道怎么做。你要做大量的话,建议去找浙江的接插件企业,保证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加你了,你上线的时候加一下我,你几十万件的话,这个东西如果长久,还是可以做的。空了我们网上聊的, ...

好的,按照是每月十万件算,这东西好做吗,大概价格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