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故障分析与排除。

楼主(2011-11-23):
液压缸故障分析与排除

1 动作不灵
1)压力油未进入油缸或油缸回油路受阻
2)输入缸的油液压力流量不够
3)油缸活塞密封严重破损或缸筒损坏;活塞与活塞杆连接松脱;油缸设计不当;
4)活塞与缸筒的配合过紧或污物卡住
5)油缸安装不良
6)其他元件和回路方面的原因
系统中其他元件故障;管路接错;回路设计不合理。
7)多缸系统中,负载小的液压缸先动作,若需同时动作,需采用同步回路或增加阻力元件。
2 油缸速度达不到期望值,欠速
供油不足、压力不够;系统漏油;溢流阀溢流太多;油缸工作腔与回油腔串腔;硬密封活塞的内泄;长油缸缸体局部损坏;缓冲装置位置不合适;油缸别劲;蓄能器容积小或充气压力降低。
3 产生爬行
原因:1)摩擦状态处于动静摩擦转化或动摩擦系数随速度增加而降低的现象;2)运动件质量较大;3)传动件刚度不足;4)运动速度太低等。
具体原因:油缸内部进有空气(负压、无排气装置、密封不严、空气倒灌)、油缸本身质量问题(装配或安装不良;缸体内异物或水分进入
导致局部拉伤和烧结现象);缓冲行程中的爬行;其他元件产生的爬行;密封原因产生的爬行;回路的原因产生爬行;采用液控单向顺序阀的爬行;油缸连接部分刚度不足引起的爬行;载荷与油缸连接位置引起的爬行、滑动部位导轨别劲引起的爬行;导轨刚性不好;油缸带动的负载质量太大;油液不干净;
4 油缸运行中产生不正常声响和抖动
油缸进气;滑动金属面的摩擦声;密封件过紧产生摩擦声和振动;内泄漏产生异常声响。
5 缓冲失灵、冲击
缓冲过度;
无缓冲作用
6 油缸的自然行走和自由下落
7 油缸往复运动速度误差大
油缸两端泄漏不相等;活塞杆两端弯曲程度不一样;双向负载或摩擦力不一样。
8 油缸前冲:增加背压
9 油缸运动时的剧烈振动
负载突变(由正到负);液控单向阀选择不合理;
10 缓冲缸返回时,活塞有短时停止或后退现象
缓冲结构不合理;单向阀容量太小
11油缸变形与破损
设计或选型不好;活塞杆头部螺纹拉断或折断;活塞杆与活塞连接部位结构设计不合理;缸体损坏;缸盖损坏;缸盖压紧螺栓断裂;油缸组件惯性大,无缓冲。
12 油缸的泄漏
密封件损坏;缸筒内腔拉伤;活塞损坏;活塞杆表面损坏。

油缸的修理
1 拆卸:卸压、放油、拔出活塞、防尘
2 检查修理
缸体;活塞杆、导向套、活塞、密封

本文来自:七〇四研究所

网友(2012-07-09):
楼主自己总结的?厉害啊!挺好~~~~~~~~~

网友(2011-11-24):
分析的很详细啊  超赞

楼主:
谢谢支持!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
你知道怎么解决油缸在停止状态用手能用力按会上下懂的问题么、、就想有弹力一样、、是那里的故障啊

网友:
好东东,分享了

网友(2012-07-09):
自己写的?怎么感觉纸上谈兵,有点飘,不过还可以~~~~~~~~

网友:
纸上谈兵

网友A:
高手!
请教:二位四通阀螺丝上紧后卡住,弹不回来。将螺丝松一点,阀芯马上弹回,什么毛病?

网友:
属于总结,有点模糊!

楼主(2012-10-11):
引用 网友A:
高手!
请教:二位四通阀螺丝上紧后卡住,弹不回来。将螺丝松一点,阀芯马上弹回,什么毛病?

能否描述的详细些,是哪个部位的螺丝呢?(端盖?弹簧?)

网友:
学习一下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