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怎么装配呀

楼主(2011-11-23):
CATIA中的蜗轮蜗杆在装配图中怎么进行装配呀,求指教。

网友A:
距离啊,距离控制一下就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距离啊,距离控制一下就成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如果仅靠距离控制,那就没有办法进行运动仿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别的办法吗?如果仅靠距离控制,那就没有办法进行运动仿真了。

目前我还没有研究出怎么用“碰撞”来进行驱动。。。LZ加油~记得玩出来的话回来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