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漏油,请教

楼主(2011-11-23):
立式加工中心润滑系统部分,Z轴滴油严重。检查润滑油泵没有问题,检查油分配器,没有发现异常。润滑油在不停地浪费。搞不明白是哪除了状况?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2-1-15 08:33):
最近刚更换了Z轴的分油器,还是一直漏油。

网友:
润滑时间是不是过长!~!间隔过短!~!

网友:
是不是打刀缸漏油呀。。。。。

网友:
润滑泵打油时间调长一些,Z轴我们设计有接油盒的

网友:
润滑泵没背压油泵打油太快

网友:
有相同机床的话用手动试试看润滑泵压力是否一样压力低的打油快

网友:
我这儿现也遇到这种情况,90分钟打油15秒,加满一壶两天半就用完了,另一台15分钟打油15秒,用了一个多星期,
郁闷,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