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适配器外壳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1-11-23):
这种适配器外壳是什么材料,一半外壳的壁厚2.3MM够不够,请做过帮忙解答下

网友:
这样的产品一般要求电性能比较好的工程塑料如PC或者PBT。产品的壁厚设计要结合你这产品的内部结构共同决定。因为塑料产品的特性要求,在不知道内部结构的情况下,不好下结论。估计差不多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及时解答,我还想了解下此产品长度方向的两个侧面出模后会向里凹,变成不是直面(圆弧状),这个有办法解决吗,还是结构上怎么调整?0 u# I: k; r& g/ Q

网友(2012-06-03):
在内部增加加强筋来平衡冷却产生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