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纹需要热处理么

楼主(2011-11-23):
请高手指点,螺纹该怎么热处理。
热处理后 细牙螺纹承载会不会有问题,牙会不会容易崩掉?

网友:
直接用螺纹承载扭矩,这个不太好,而且有没有反向扭矩?还是按照正常的方法来吧,蜗轮轮毂是通孔+键,轴端部有圆螺母那些放松措施,这样也不需要考虑热处理了,轴也不需要加工那么多的细牙螺纹了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只是这个下面的轴是不能转的,所以有点纠结啊。怕螺纹承受不了过大的扭矩坏掉了

网友(点评):
转不转没关系,有键挡着,蜗轮也不会转了

网友:
问题不大,应该没什么是

网友:
本人也觉得用键比较好,不用担心别的问题。轴不转那涡轮受力时螺纹松动怎么办

楼主:
蜗轮转带动轴上升下降,轴是不能转动的。现在就是怕轴上升下降的时候将螺纹破坏掉了,或者说螺纹的寿命不够长久

网友(点评):
噢,是螺旋传动啊,不过一般不用普通螺纹M了,用梯形螺纹Tr的比较多

网友:
应该不需要吧!一家之言!!

网友:
不用保证同轴度吗?好安装吗?翻转怎么办?

楼主:
下面有定位的装置,所以轴是不转得,现在就是怕螺纹不热处理时间长了就破坏牙型了,因为螺纹上承受轴向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