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矩管等型材的重量计算软件

楼主(2011-11-23):
求方矩管等型材的重量计算软件,哪位大虾有,盼共享,谢谢!

网友A:
现成的是方便,不过如果不是大量频繁的算,自己用计算器再查一下标准不也挺简单的么,即使是的话自己简单编个程或用表格做一个也不难,就是花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是方便,不过如果不是大量频繁的算,自己用计算器再查一下标准不也挺简单的么,即使是的话自己简单编 ...

能否提供一份方管的理论计算表?

网友(点评):
型材标准上有各种规格的截面面积,再知道长度,乘以密度就是重量了

网友(2014-01-11):
这也需要软件?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表格的~~直接乘以长度~~妥妥的~~

网友(2015-03-23):
引用 网友B:
这个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