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轴承孔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1-11-23):
上图是减速机的壳体下边这个52mm的孔是轴承孔要求52mm+-0.03 箱体材质是铸铁,加工余量6mm现粗车再精车!!但是两个孔的间距太长260左右普通的车刀加工连续切削还可以保证精度,但是遇到有问题的工件精加工这两个孔可能是断续切削精度就很难保证,这个工件是在经济数控上加工的,有没有别的刀具能保证工件的精度呢!用镗刀可以吗!两个刃的,镗刀能保证两个孔的同心吗?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上镗床,直接就玩了,

楼主:
镗床我也考虑过!但是这个工件的量不是特别大,镗床没有车床的通用性好,因为工件种类很多,所以暂时还是想在车床上加工,在车床上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你车床能不能挂镗杆,假如可以,溜板的精度也够,就可以,假如不行,你虽然这么玩了,但箱体精度无法保证,最终还是白扯,阿拉也做类似东西,不凑合,直接镗床,没必要瞎凑合,凑合只能凑合自己

网友:
正如998所说,这种是镗床的活,没床就外协吧,不要凑合,做废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
加工小孔的时候,你这工件转起来一头重一头轻!给你个长的刀杆装车刀来车内孔!这2个孔车出来就补同心!

网友:
你可以把工件放到小托板上,三爪卡刀杆,在用或顶尖顶上干

楼主:
我们这边工业基础特别差,外协都不好找!这个工件以前我们都是在车床上加工的,是普通车床,精度都可以达到要求的,现在改到数控上加工精度就无法保证了,因为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工件的软硬或断续切削都是工人微调刻度加工出来的,精度都可以达到要求的,现在数控遇到工件软硬不一样的或着是断续切削的工件精度就无法保证,因为暂时还不想上镗床,所以请大家帮忙怎么能在数控车床上加工这个工件达到要求呢!!!

网友:
问题不大吧...6丝的公差      精的时候余量留小一点    也可以光几道    调比较麻烦  调好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是涡轮蜗杆箱体,我可以给你设计一台机床一次加工全部孔,精度保证,效益高。qq747584824

网友(点评):
哈哈,上镗床楼主都觉得机时高,你做人家专机?就更没有利润了,肯定没有那个批量,

网友:
①中托板的刀架拆下来,做个工装把工件固定在中托板上。
②加工一根镗杆,一夹一顶(三爪夹的那头装个万向节,保证镗杆可浮动)。

网友:
有时数控真的不如普车,量不大就不要考虑上数控了

楼主:
专机我们也考虑过的,用两台镗车头就可以镗孔和车端面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打算用专机来加工!因为配件种类很多用数控的话可以一个人开两台数控车床工人和厂里都有效益的,

网友:
这是镗床的活,没床就外协吧,不要凑合,做废了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