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atron] 图中凹怎么加工,用什么类型的刀具?

楼主(2011-11-23):
话不多说,小弟是学徒,望高手指导.

请高手指教编程问题

此图怎么加工,图中凹怎么加工.用什么类型的刀具.?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清楚呢 是一个T型倒扣吗?

网友:
用UG画一把T型刀就OK了.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T型刀要订做,如有需要我介绍一家

网友:
看不清是什么材料,我觉得可能是精铸,一次成型。
说的不对,不要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清楚呢 是一个T型倒扣吗?

对的,是一个T型倒扣,有没有好的方法介绍

网友A:
T型刀自己拿一把铣刀磨一下就好了 只需将上面的刃口磨避空就行  普通的万能磨刀机就能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刀自己拿一把铣刀磨一下就好了 只需将上面的刃口磨避空就行  普通的万能磨刀机就能磨

刀具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用CimatronE8.0怎么去写程序.

网友:
我是用UG写程式的,E8没用过. 我的做法是 编辑2D刀路,选择T型倒扣内侧的轮廓线作为程式刀轨. 侧向进刀分多刀加工.根据材料硬度设定每次的进刀量.留0.1余量. 最后再写一条同样的程式只铣一刀精修.

网友(2012-11-24):
这个难吗?

网友(2013-02-27):
不是很难朋友,你用Cimatron2.5轴开放轮廓铣就可以。

网友(2015-06-21):
走外形加工

网友(2015-09-03):
有刀就行

网友:
这个常见吧

网友:
应该是铸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