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一台机器要用到回转卡具,不了解具体的结构

楼主(2011-11-23):
我们做一台机器要用到回转卡具,不了解具体的结构。

要求是卡具转动,油缸不动,活塞动作油缸也不动,卡具要转动, 径向要承受800公斤的压力。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活塞都动了,缸怎么不动,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都动了,缸怎么不动,我没见过

我的意思是缸体活塞是不转动的,但是里面的卡具要常转的。要有卡紧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缸体活塞是不转动的,但是里面的卡具要常转的。要有卡紧功能

和摩擦压力机一样,但是真没见过,你可以把示意图画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