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平面度怎么取合适

楼主(2011-11-23):
要给一个转台做一个水平支座,转台的旋转精度为0.1度,水平支座主要为一个400*500*40的不锈钢板,钢板的平面度选择多少合适?

网友:
大型水磨可以完成你的要求,不要太过分都可以保证的

网友:
同样疑惑,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0.02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