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绵上面怎么打孔

楼主(2011-11-23):
最近要做一台关于海绵打孔的专机,机器的本体部分均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海绵这样的软材料,打孔真不知道怎么弄。而且还是细长孔。8 S: 海绵的Q
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海绵的厚度10mm 孔的直径5mm 。孔的周边不能发生化学变化。

网友:
像个办法先让它变坚固,打孔后再变软

网友:
压紧--冲压怎么样,压紧后变薄,冲剪

网友:
锋利的刀片,高速旋转应该就可以。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试一试
一、冷却法,海棉浸水冷冻变硬再打孔。
二、加热法,将钢丝之类烧红烫出洞来,当然是否要旋转,或打孔的速度,孔径等均要在废海棉上试一下才知道 。

网友(点评):
有点疑问: 要海绵变硬可不是个经济的办法哟,且长为130。不知是否真的可行。 加热法属于化学方法,但前提是不允许发生化学变化。

网友:
是不是得用加热的方法!

楼主:
加热后孔的周边硬化了发生了化学变化,失去了吸附功能,不能用加热的办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虾。

楼主:
大家帮助我一下吧!各位大侠

网友:
用火烧烧看,火焰切割机,激光打孔。呵呵。。。。。。

网友:
我还是感觉冲孔能好一点

网友:
冲压啊,用冲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冷:结冰后膨胀也许有误差哦

网友:
一般冲床就可以成型了

网友:
海绵冷冻了怎么打孔啊.......

网友:
用5mm的空心钢管--ok------本人试过
只不过我打的孔大直径--12mm

网友(点评):
不错的方法。谢谢中将

网友:
还是上面说的hao!!冷冻后加工~~~

网友:
水切割或者锋利刀口管状冲模冲切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从源头做,类似于模具,中间的孔用一根抽芯针即可。
快捷方便准确。

网友:
夹紧海绵,冲床冲孔,一次成型

网友(2011-12-29):
吸水后冷冻,然后钻孔,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薄壁的铁皮套刀,不知道能否加工,自己想想的

网友:
不知道大家看过做皮带的人打孔没,就是用一根钢管,钢管前磨锋利,然后用榔头打下去。所以我觉得用空心钢管,磨锋利了,然后冲下去,应该能解决

网友:
海绵打孔有意思啊。我想也只有先给加固了,然后再来攻牙!

网友(2012-01-30):
六楼的大侠说的很有道理,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