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内螺纹孔,要步骤

楼主(2011-11-23):
菜鸟,想请教如何画内螺纹孔,要步骤~~~~catia     谢谢~~~~~~~~~

网友A:
1,创建螺旋线的起始点,在创成式外形设计模块中画出螺旋线
2,创建草图,与螺旋线起点相交的牙型画出来
3,回到零件设计点开槽,选中草图和轨迹线,控制轮廓里面选拔模方向,选中纵轴。
此步骤做完之后,内螺纹的牙型就有了,但是小径中间还有一部分实体没有去除。
4,开孔。

就是这样的流程,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创建螺旋线的起始点,在创成式外形设计模块中画出螺旋线
2,创建草图,与螺旋线起点相交的牙型画出来
 ...

感觉和proe不同的是,catia需要先创建螺旋线,之后扫略,不是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创建螺旋线的起始点,在创成式外形设计模块中画出螺旋线
2,创建草图,与螺旋线起点相交的牙型画出来
...

谢谢啊,我在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