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怎么用钣金做?请教

楼主(2011-11-23):
做到这个地方不会做了,高手来指点

楼主:
用SW的钣金做   边线法兰只能做一个边,其余的边用边线法兰做不出效果来

网友:
我也是昨天会做的,作边线法兰要你选择时,把要用的边线都选上!然后点完成。

网友:
各边折弯一样可用斜接法兰。如果是不一样的边,那就编辑一下边线法兰里面的法兰轮廓

网友:
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有时间你看一下自带的培训教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W的钣金做   边线法兰只能做一个边,其余的边用边线法兰做不出效果来

楼主所指的效果是什么?四周封闭?

网友:
剩下的面可以用基体法兰

网友B:
各边折弯一样可用斜接法兰。如果是不一样的边,那就编辑一下边线法兰里面的法兰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指的效果是什么?四周封闭?

是四周封闭,其中的一个边用边线法兰点命令(成形到边线并合并)能合并上,其余的三个面用这个命令都提示错误,用不了,所以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边折弯一样可用斜接法兰。如果是不一样的边,那就编辑一下边线法兰里面的法兰轮

看图片第三张,有一个面已经用边线法兰做了,并且把法兰长度的命令改为(成形到边线并合并)也可以合并。但是其余的几个面用边线法兰,在把命令改为(成形到边线并合并)就不能用了。如果不用这个命令我已经做出来了。

楼主:
这几天太忙没来得及回复,继续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基体法兰只可用一次,其余使用边线法兰,一次选择后点击完成。注意折弯系数选择。

网友:
最好在完成后选择闭合角,选择间隙不可过大

网友:
见图示,仔细观察设计树中的步骤

网友C:
首先点击建立基体法兰,然后一次选择四周边线,完成后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点击建立基体法兰,然后一次选择四周边线,完成后就是如此

谢谢!我说的箱子是周圈四个面都密封的意思就是两边有两个板,然后从一个板的边边线法兰到另一个的平行边,其余三个边也是这样做。

楼主:
用边线法兰命令,使另外的三个边与对面的边连起来

网友(2014-05-22):
楼主,如果在你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加个条件,就是没有盖子的那一面每个边都往里再折20mm长度的时候。如何制作?要无缝隙----

网友:
可以先建U形基体法兰,两边中一边比另一边长一点,然后边线法兰覆盖。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就那几个命令

网友:
我帮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