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青铜打0.38mm 4.5深盲孔,请教

楼主(2011-11-23):
现在有一个产品1mm的锡青铜棒13mm长,在两端各打一个0.38mm(公差正负0.02mm)深4.5mm正0.1的孔,请教各位大虾该用什么机床加工比较经济而且要有一定效率,大概在30秒一个孔,成本控制在0.1元以内。

网友:
深孔钻呗 成本1毛不太现实。。。

网友:
请教这是什么孔啊,太小了,哪用得?普通的工具应该不能做吧?

楼主:
这是一个连接导体,客户报价才0.4,如果打两个孔不能在0.2以内就没法做了。

网友:
我觉得你的价格太低了,深孔钻加工是不行滴!  激光加工,价格高,效率也没有这么快!  精雕机,貌似价格也有点低。。。

网友:
激光打孔,或者用专机,这个东西一般能做镍管的厂里都可以搞定的

楼主:
激光打孔我问过,效率比较低,专机的话不知道是怎样的专机,问过精雕机,打起来也不轻松。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么小的孔要怎么打呢,正常的钻孔设备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