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上要表达坡口的形状吗?请教

楼主(2011-11-23):
还要出零件图吗?还是在i零件图上表达坡口的位置

网友:
根据公司具体要求来定

网友:
一般打坡口的零件都要另外出零件图

网友(点评):
估计你们公司要求不同。我们公司,打破口,打什么样的,工艺的去弄,而且都有严格规定。

网友:
没看到过!都是零件图上表示的!

网友:
焊接符号 直接就隐含了坡口形状的啊。。。。。

网友:
大总装不用,小总装必须加上破口表示,零件图要有具体的破口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