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螺纹问题

楼主(2011-11-23):
如题,要加工4*0.7的螺纹。刀具是用磨刀机磨的螺纹刀,但是加工出来出现烂牙,车削分4刀,转速500,1500都用过了。还是不行,但是工件外径很稳定的,编码器也没问题的,请教各位大侠是何原因?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要不没人可以帮你。还有材料刀具转速。以上都影响的。说清楚了再谈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要不没人可以帮你。还有材料刀具转速。以上都影响的。说清楚了再谈下一步。

程式是没问题的,转速上面不是有说到吗?材料45#钢。

网友A:
3.8的外径吧?牙小,外径小,让刀,挤坏了。类似的螺纹我只干过铝件,长度不过5毫米,还是上数控走心车做的。你那个多长什么设备做的?还有机床主轴跳动怎么样?

网友:
材料,刀具, 冷却这几方面都可能有问题。材料是重点,换个材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的外径吧?牙小,外径小,让刀,挤坏了。类似的螺纹我只干过铝件,长度不过5毫米,还是上数控走心车做的 ...

长度也不到5毫米的。主轴跳动在0.01以内的。用的是两端同时加工的数控车床。工件外径有15毫米,就车一个M4的螺纹长度在5毫米。这么短不会让刀吧。你说得对,在走心机上加工是没问题的,还是同样的刀具。

网友:
为什么不买螺纹刀片呢!干吗要磨牙!刀片不是很贵的

网友(2012-01-12):
我觉得你还是先检查下中心高吧

网友:
还有  ,你什么设备呀?
批量吗?精度呢?

网友:
转速高,刀中心

网友:
不懂的路过,帮顶一个

网友(2012-02-12):
这个  不必要车四刀吧

网友:
为什么不挤压  --滚压呢?  M4 车出来,真困难!